[其他] 拆把手动冲击螺丝批

楼主(2019-10-21):
拆把手动冲击螺丝批,曾帮我打开摩托车转速线定位锁丝,想弄清原理,于是拆解,很简单的,撬开卡簧,全体显现!

楼主:
网上搜,未曾见拆解此物,我就顺手拆开传上来大家分享。遇拧拆不动螺丝钉,有此工具,有个足够大的锤子,拿下很利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搜,未曾见拆解此物,我就顺手拆开传上来大家分享。遇拧拆不动螺丝钉,有此工具,有个足够大的锤子,拿 ...

一般直接拿电动冲击批、或者冲击扳手直接拧下来。

网友:
谢谢分享,手动工具也是很实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直接拿电动冲击批、或者冲击扳手直接拧下来。

这个有时候比电批好用多了  因为它有个向下轴向力专治难拆十字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时候比电批好用多了  因为它有个向下轴向力专治难拆十字螺丝

确实,打击的时候不仅让螺丝旋转,还有轴向向下的力震松螺丝,比电动冲击起子多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搜,未曾见拆解此物,我就顺手拆开传上来大家分享。遇拧拆不动螺丝钉,有此工具,有个足够大的锤子,拿 ...

配合神水,WD40,可以解决绝大部分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