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工制作无散热E27 LED灯。

楼主(2019-10-21):
曾经有个朋友给了我好多灯珠,然后这2年我都在折腾灯。
餐桌吊灯是6头E27+中间3头E27。原本用的是电工配的垃圾阻容灯,后换5W的节能灯。中间3个黄色,6头为白色,配色还不错。
缺点就是节能灯较长,几乎快伸出灯罩,不够美观。
后用1W灯珠降低功率使用,3串12并,配合加强了滤波的3W隔离驱动,每个灯珠平均电流不到30mA,实际使用完全不需要散热。
已正常工作1年有余,下面大家看图。

网友:
装灯的时候不知道开关关了没,然后手拿拧上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卧槽,灯珠也搭棚啊,这鸟笼看着不错

网友:
厉害厉害,这个搭得很有水平,可以参考学习了!

网友:
有钱人生活就是这么枯燥

网友: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枯燥哈哈,这种灯珠我也有好多

网友:
做的不错,就是太浪费灯珠了

网友:
如果电源不是隔离的,不符合大众安全规范。机械强度也不够好,但手工不错,加一个亚克力灯罩比较好。

网友:
建议先并后串

网友:
灯珠其实还是挺耐热的,没那么脆弱。以测试5730灯珠,不加散热,发热到焊锡熔化,连线脱开了,脱开之前灯珠正常发光。再焊上线还是很正常。至于对寿命的影响,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