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dell U2414hb 屏幕闪频故障原因

楼主(2019-10-21):
有一台15年的dell u2414hb显示器一台,屏幕下部开机后大约十几分钟后会开始闪屏,闪频区域有一道线,但线没有贯穿屏幕,也不明显。求各位大神能否提点一下是液晶面板坏了还是驱动坏了啊。冷启动是不会闪的,要热机后才会闪。

网友:
换个信号源呢

网友:
看起来是面板问题,不像驱动。买同型号二手显示器一个,第三次换全套新机才解决。

网友:
别折腾了,面板挂掉了

楼主:
确定是面板吗,面板的挂了我就淘一块换上,现在就是不清楚是面板还是驱动挂了,好买回来换,我都已经拆掉了

楼主:
如果是面板挂了我就淘一块回来换上,现在不确定是哪里坏了不好操作,我已经把显示器拆了

网友:
面板故障  逻辑板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逻辑板的软排线没粘紧面板,可能。

楼主:
淘了个面板,京东方的,老板说可以用,拿回来结果点不亮,fxxk,还在沟通中

网友:
DELL通病,曾经买了一个二手良品也这样,卖家已经换过一回了,我换机还是出问题,第三次换机是全套新机,终于解决。

楼主:
某宝重新换了一家买了个面板换上,已经搞定,亮度250流明和我笔记本高亮屏幕还是有差距,办公凑合用了,看来戴尔也是不那么靠谱,手里这个原厂屏多半是逻辑板有问题,谁有能力维修啊,拿去修

网友(2020-01-28):
楼主的修好了吗

网友:
这种面板有问题的我都不修,,,研究半天不一定有效果,,就算修好也收不到几个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是面板吗,面板的挂了我就淘一块换上,现在就是不清楚是面板还是驱动挂了,好买回来换,我都已经拆掉了 ...

可以确定是面板问题。

网友:
显示屏故障,应该是驱动芯片损坏

网友(2020-07-02):
显示器是驱动板坏了还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软排线上也有驱动芯片的,怀疑一路芯片已经要挂。主控板和电源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2021-05-16):
sw5099挂掉了

网友:
标记一下,曾经一台2312也是一样的闪屏故障,后来走保修换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