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LED电子钟板子安个家+故障修理

楼主(2019-10-21):
看到有坛友撸了这个LED电子钟板子好像还不错,我也跟风撸了个,主要看中它是浅蓝色(或者叫荧光蓝?)的LED,光线柔和看着不刺眼,另外还带温度、日期、闹铃等功能,最关键的是3.7V锂电池供电,带micro充电口和5V输出,还有电量显示,十多块钱也不贵。

板子收到直接焊了个插头,用某单车电池组接上用了一段时间,并用炫迈口香糖盒子给它做了个外壳,使用过程中发现功能好像有点紊乱,正想着要不要退货呢?某天早上起来,按一下板子上一个按键查看一下电量还有多少格,时钟好像突然重启了变成0点,看来板子真的是有问题了然后上完厕所回来,当我拿起盒子的时候发现外壳有点热,奇怪了,这玩意还能发热?难道烧了什么?不管它,既然发热里面可能有短路或其它故障,有可能会把电池耗尽,先把电池拔下来再说。

过了几天有空了于是就拆开修理,经检查在线测量三颗MLCC万用表通断档都叫,其中一颗电阻接近0,于是焊下这颗MLCC一测,果然直通了,再测另外两颗就不叫了,废旧光驱板子上找了颗代替换上,通电测试了几天一切正常。

▲充电宝用的IP5306方案,坏的是C9,坏的时候时间日期没法调整,充电宝输出才3.6V左右,电量一格都不显示。

▲废光驱板子找的电容比原来的薄点,但要长点,焊盘间距小没法贴着焊,只好立起来,另一头飞线连接了。

▲换好电容测试充电宝5V输出正常

▲口香糖盒子加工过程没拍,这是完工状态,由于盒子半透明,所以干脆不开孔直接装进去,里面垫了泡沫棉。

▲侧面的USB口,盒子盖用热熔胶粘的。

▲顶部按键孔不好打,直接开一条槽露出一排按键,用凉茶罐的铁皮做的底座,准备找点蓝色贴纸贴上去。

▲底座拧在电池盒上,口香糖盒用704粘在铁皮底座上,电池和电池盒是某单车锁的,充满电用10多天还显示满电的,耗电还是很低的,隔了盒子晚上看着还很亮

网友:
做得不错嘛,就是板子元件质量堪忧

网友:
。。。。。竟然短路了,恭喜修复

网友A:
谢谢分享。。。。。LED显示,功耗能有多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LED显示,功耗能有多低呢???

据说就10多ma电流

网友B:
在哪里撸的呢?还有货吗?
这个颜色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撸的呢?还有货吗?
这个颜色看着不错。

刚看了一下已经下架了

网友C:
8块钱包邮,功耗12ma…最后颜色正白…不知道你的浅蓝怎么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8块钱包邮,功耗12ma…最后颜色正白…不知道你的浅蓝怎么回事儿…

还有8块的?没赶上啊,显示蓝色是因为口香糖盒子是蓝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8块的?没赶上啊,显示蓝色是因为口香糖盒子是蓝色的

一开始就是8块钱…

网友D:
亮度太高,正想着改哪个地方,让亮度下来,不然半夜看——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亮度太高,正想着改哪个地方,让亮度下来,不然半夜看——太亮

我这样改了半夜还觉得太亮了,都转了个方向,能侧面看到时钟就好了,正对床的话感觉还是亮

网友E:
这个时钟板8元包邮时买了三个,就是看中它的功能设计比较实用。至于精度有一个时钟误差太大。其他两个还行。后来自制了DS3231高精度OLED屏时钟,虽然成本较高但精度令人满意,更讨人喜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时钟板8元包邮时买了三个,就是看中它的功能设计比较实用。至于精度有一个时钟误差太大。其他两个还行 ...

那个屏幕可观性感人……远一点就看不清了……

网友(2019-11-20):
引用 网友C:
那个屏幕可观性感人……远一点就看不清了……

也还好吧,据说是柔光LED设计,不伤眼。

网友(2020-01-12):
孔开得非常正!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