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左前避震异响求助-附弹簧座处麦克风录音

楼主(2019-10-21):
左前避震从买车后半年后开始出现,每次去4S店路试都没有试出来,也确实4S周边路况好,减速带都没有,一回家每天都响。现在都快3年了越来越严重,所以使用一只支持外置麦克风的录音笔和一个自己DIY的麦克风,把麦克风用胶带贴在左避震弹簧座下方,然后获得音频,求各位专家分析下是不是减震柱损坏(减震柱没有漏油现象)。
点击我开始播放异响时间标记
00:20
00:33
00:49
02:24
05:39~06:00

补充内容 (2019-11-28 13:37):
后记:最终4S索赔下摆臂和下摆臂球头更换后异响消除

网友A:
感觉像球头有间隙,支臂或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球头有间隙,支臂或转向

早上拆轮胎把麦克风移到下控制臂上去了,等晚上试试是否下支臂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上拆轮胎把麦克风移到下控制臂上去了,等晚上试试是否下支臂的问题

下支臂响基本胶套一定坏了,有漏油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支臂响基本胶套一定坏了,有漏油脂吧

拆了轮胎检查 胶套正常,胶套本身就没油脂的啊  球头里是有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轮胎检查 胶套正常,胶套本身就没油脂的啊  球头里是有点

我说的是胶防尘套

楼主:
没有漏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别一定要相信4S,找找别家师傅查一下

网友C:
将车子升起来(可以用千斤顶直升这个轮子),用个撬棒挨个试验各个减震上的拉杆,看各个球头有无松动(旷动)。用手左右晃动轮子,看各个拉杆有无旷动。应该不难检查出来。听你的录音,1分钟以前的没感觉出什么问题(好像是减震正常声音啊),后面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车子升起来(可以用千斤顶直升这个轮子),用个撬棒挨个试验各个减震上的拉杆,看各个球头有无松动(旷动 ...

之前有去4s店   历经两任车间主任  两任售后主管。开出去就说没有异响。我现在是尽量自己多在各个部位录音,然后对比分析是哪个部位的异响声音最大,然后再去4S店索赔,不然去了又是白搭

网友D:
我也是这个声音,过坑过减速带的时候特别明显。我的减震不漏油,不丢方向,初步怀疑是平面轴承和顶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个声音,过坑过减速带的时候特别明显。我的减震不漏油,不丢方向,初步怀疑是平面轴承和顶胶。 ...

我的还是换过顶胶和平面轴承的,原来顶胶有唧唧异响。基本可以确定不是平面轴承,是平面轴承的话原地转向也会有异响。除了避震弹簧下方,还录制了下控制臂中间(这里录音也有明显的异响,但是比减震弹簧下方要轻些,不是很确定),还有车体上(就是下控制臂前边衬套和连接的地方,这个地方能听到较远处传来的异响,基本排除下控制臂前面衬套异响)。还剩下下控制臂后边衬套和车体连接的地方。有很大概率就是减震器损坏,虽然没有漏油

网友E:
刹车卡钳松旷也是这种声音,特指单分泵的卡钳.

过坎的时候带着刹车,如果声音有明显变化,就可以确认是刹车卡钳的声音.

网友F:
有东西断了,可能是发动机保护板的那根螺丝铁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刹车卡钳松旷也是这种声音,特指单分泵的卡钳.

过坎的时候带着刹车,如果声音有明显变化,就可以确认是刹车卡 ...

有怀疑过,确实声音很像,拆轮胎晃过刹车,没什么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东西断了,可能是发动机保护板的那根螺丝铁条。

没装护板,应该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