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买个ppr专业剪,居然这效果

楼主(2019-10-21):
刀口倾斜

一剪子下去,我的娘,就这效果,果断退货。

网友:
讲真这玩意我就没见过特别好用的,最后还得靠技巧。十几块鱼型那种就差不多了。

网友:
剪子两个手柄之间旷量大了,好像就会这样。我买的那把便宜剪子也是这样。

网友:
也不说几元钱买的,不好下结论。

网友A:
大鲸这个牌子  的好用,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鲸这个牌子  的好用,不贵。

对对对,大鲸就可以了,贵的牌子也一个德行,要稍微练习一下才剪得平

网友:
浙江大鲸推荐!

网友:
讲真的,这个不错了,水电工不会去切这么小,然后有点高低差,不太大,热熔后没影响

网友:
差不多就这样,这种东西也不需要剪的很精准。

网友:
热熔这个东西 管子差个三五mm    融起来没区别的。

楼主:
买回来了,挺便宜的,剪出还是斜点,我们的产品做工精度需要改进,粗枝大叶的,或许我要求太高了。

楼主:
现在再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如何熔合后成直线,直角做出来确实是直角,当然与经验有关系,我是想问有啥好更简单易用的好办法帮初学者做出来更好?
我是自学的,下面是我的作品,马马虎虎,见笑了。

不在一条线上

不成直角,尽管有参考线,

网友(2023-12-22):
引用 楼主:
现在再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如何熔合后成直线,直角做出来确实是直角,当然与经验有关系,我是想问有啥好更 ...

干过木匠的话,熔这个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回来了,挺便宜的,剪出还是斜点,我们的产品做工精度需要改进,粗枝大叶的,或许我要求太高了。
...

大鲸的吗?最近我也想买一个,不知道田岛的怎么样,现在假货太多了

网友B:
剪刀买里奇,热熔机买传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剪刀买里奇,热熔机买传鸿

传鸿太贵了,20年买了把杂牌13.5元,还是可以用的,专业的可以买你这个,家用随便买把便宜就可以了,一年用不了几次

网友:
楼主是强迫症晚期,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鸿太贵了,20年买了把杂牌13.5元,还是可以用的,专业的可以买你这个,家用随便买把便宜就可以了,一年 ...

贵是贵,但质量是真的好,目前买不到更好的了,买了一个金奥一个传鸿,也是业余用的

网友:
这个都是用赠送的啊。

网友(2024-02-22):
这点误差对热熔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