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喜利得siw22a

楼主(2019-10-21):
喜利得siw 22-a,换了六角头,同心度不堪入目。你们的冲击批同心度咋样?
拆开瞧瞧。
外观,换壳的,壳是17年的。

拆开螺丝,内脏就出来了。

主控板

换挡电路

波箱盖

T轴

减速齿轮和打击块

电机

未完待续

楼主:
二楼继续
取出打击块的减速齿轮

上次有朋友说新款机器的开关是16-27v,这个上面好像写的28v,不知道是哪年的产品?

无刷电机不都是三根线嘛,这个为嘛是两跟线?而且这个控制排线也太多了点?有知道的吗?

最后上个全家福,谢谢观赏。

网友A:
这个不能要求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要求同心度

为什么呢?同心度好了用长批头拧螺丝不是更好?

网友B:
天生就这样的,太紧了批头不好拔插,用长批头建议用电钻

网友C:
拧螺丝不需要同心度,钻孔需要,
如果要精准,可以先钻一个孔,在拧螺丝,
冲击批胜在轻巧力量大,有人把圆头换成方头,专门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生就这样的,太紧了批头不好拔插,用长批头建议用电钻

主要是螺丝打圈让人很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拧螺丝不需要同心度,钻孔需要,
如果要精准,可以先钻一个孔,在拧螺丝,
冲击批胜在轻巧力量大,有人把圆 ...

嗯?我这个是把方头换的圆头。。

网友D:
冲击批和6角批头的插接方式注定了不可能有较好的同心度

网友E:
看得出来, 打击块没有什么磨损.   电批相比扳手好多了.

突然想到一个方法, 做个L形支架, 中间打孔, 然后批头从中间穿过去, 后端固定在机身上, 这样旷量都要小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击批和6角批头的插接方式注定了不可能有较好的同心度

你说的有道理,话说如果那个孔深一些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得出来, 打击块没有什么磨损.   电批相比扳手好多了.

突然想到一个方法, 做个L形支架, 中间打孔, 然后批 ...

那个L型支架很快会被铣出一个大洞。。。而且会导致手里的振动非常大。

网友F:
为啥是两根线是因为电机的驱动MOS在那块板上

网友G:
这玩意儿不适合国人使用,太重了!  国内请认准80V 起步!

网友H:
是有刷马达还是无刷马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是两根线是因为电机的驱动MOS在那块板上

我看其他品牌的无刷和喜利得无刷的区别是别的牌子电源线三根,控制线七八条,喜利得无刷是电源线二根,控制线十三四条。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儿不适合国人使用,太重了!  国内请认准80V 起步!

80v起步???怎么个起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有刷马达还是无刷马达的?

无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其他品牌的无刷和喜利得无刷的区别是别的牌子电源线三根,控制线七八条,喜利得无刷是电源线二根,控 ...

MOS和霍尔集成在电机后部的板子上了,6个MOS至少6根控制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继续
取出打击块的减速齿轮

波箱这么短还要求什么同心度哦,无刷机的冲击批没有多少同心度是好的。

再者,你的外壳上应该有几个防振胶块,一个都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