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松下CQ-FX220WLK7车机接线图?

楼主(2019-10-21):
谁有此车机的接线图给个,谢了~

网友:
拆了内部主板上有标示

网友A:
没拆机图,拆开从功放板上查,好找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拆机图,拆开从功放板上查,好找不难。

不想拆封……

网友:
老车机 功能少 靠猜 就行

网友B:
背面接线都看不见咋帮你啊,靠那一点线色只能猜,红+黑负,可能还有一根黄色线应该是屏线或ACC接+,其它的就是喇叭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拆封……

拆开看看也没啥,顺便清清灰尘也无不可,不能查查接线。

网友C:
红色 黄色+12V直流电 黑色地
喇叭开机测试有6V的就是仅供参考,接错别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接线都看不见咋帮你啊,靠那一点线色只能猜,红+黑负,可能还有一根黄色线应该是屏线或ACC接+,其它的 ...

已补图,麻烦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 黄色+12V直流电 黑色地
喇叭开机测试有6V的就是仅供参考,接错别怪我
...

呵呵,已补图,接错会烧的

网友D:
插头都有还不会接??? 红黄接正黑接负 同色一对是喇叭 一共四路

网友:
红黄+12Ⅴ    黑负,其它的喇叭线自己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插头都有还不会接??? 红黄接正黑接负 同色一对是喇叭 一共四路

灰白是前置喇叭 蓝绿是后置 一共四路 接两个音箱的话 后面不用接 接两个前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灰白是前置喇叭 蓝绿是后置 一共四路 接两个音箱的话 后面不用接 接两个前置就行了 ...

谢谢,多问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多问少走弯路

其实这种后装的不论什么牌子的 都是这样的接法 线色一样的  原车的就不行了 需要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