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浦科特王者PlexMaste 8220 820 1210 1610 4012TS 4012TA PP1 PP2刻录机拆解对比

楼主(2019-10-21):
第一款朋可以412

第二款浦科特网红PP2 做工比较简约

网友:
三洋那么牛逼怎么就倒了呢

网友(2020-02-08):
浦科特刻录机一向声音中规中矩,你可以认为这是褒义,也可以认为是贬义。说好听了就是声音平衡,不好听就是没激情。个人认为比较富有音乐味耐听,最适合人声弦乐和人声重放,但是表现大动态爆棚场面稍逊一筹。索尼CDU系列声音音色偏冷,但听起来很舒服,而且CDU系列硬件品质都是一流的代表了索尼的巅峰 ,

TEAC耐操无人可比,没有音乐味道,像一杯白开水。雅马哈声场宽,声音密度大,动态凌厉豪迈爽朗,低频下潜很深,弹性收放自如,有一种霸气十足的味道,飞利浦属于音色温暖、平衡、模拟韵味及其极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