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星KJ310F-k3020pw空气净化器开箱试用

楼主(2019-10-21):
本着学习对比的态度。又入手了,一台桑心牌空气净化器。

三星KJ310F-k3020pw空气净化器。速度很快,当天下单。第二天就到了。

斐熏的变换套路。具体是什么套路。大家自己去狗东看看。

这个包装奇怪。

贴的标签?为什么还有个小标签打在上面?求解释。

泡沫固定。

做工麻麻地,跟松下比起来,还是有差距啊。

顶部为出风口。

他的进风口在背面。这个设计,像不像?水风扇?

扣下来的卡扣设计。

这个固定扣,有断裂的危险。。。。。松下是一个圆柱体,插在一个类似橡胶套的里面。他这个看起来,很危险啊。

有灰尘滤网,这里好评。这层滤网支持水洗。更贴合国内空气质量。(材质为空调内机滤网差不多)

是不是很像空调内机滤网。

活性炭跟过滤纸芯,滤芯。

风机位置

写着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鬼。。。。。

透过顶部出风口。可以看到风机的涡轮。

特写一下。

滤网,这个滤网跟松下有区别。活性炭在外面?

活性炭在外面,里面是纸的。

小颗粒的活性炭。

白色一面是靠里面的。

二楼安装使用。

楼主:
下面安装使用啊。

安装上滤芯后,把滤网安装上。

盖上后盖板。

插电。

按开机。

关机

开机旁边的是切换模式按钮。

最大风力模式。屋内空气不行啊。

凑活着先用吧。

先让他运行一天再说。。。。。。

总的来说,这机器,就是个水风扇,加两个滤网。。。。。。

你要说,值不值得。我告诉你,大师傅都是自己买几公斤的活性炭,加滤芯,自己DIY一个。。。。。

朋友都说要看空气净化器,今天他来了,你看他,四四方方,能吸能吹,堪称灰尘杀受。。。。。。

别问落地价多少,因为健康无价,为空气净化器点赞。。。。。。

对比松下的。感觉不如松下。松下一个水离子就秒杀他了。。。。。。这玩意虽然多了一个滤网,但是盖子,吸风位置,不如松下的。。。。。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松下帖子。
F-PXF35C松下空气净化器

网友A:
加上你的松下 也没有我的富士通好,现在还特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上你的松下 也没有我的富士通好,现在还特价

我觉得无耗材净化器更实用一些,省的考虑滤网后期成本,要是价格能降到百元更好。

网友C:
这是京东免费撸的那个吗

网友D:
结构有点像偶拆的海尔净化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你的松下 也没有我的富士通好,现在还特价

额。。。。。。。

你们太坏了。我买了松下的。你们说三星有羊毛。。。。。。。

我买了三星的,你们又说富士通。。。。。。。。。

我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无耗材净化器更实用一些,省的考虑滤网后期成本,要是价格能降到百元更好。 ...

那种带金属的电网的。

也有滤芯的。

网友E:
和空气净化器干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京东免费撸的那个吗

还没有下车呢。下车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有点像偶拆的海尔净化器

从生产成本来讲。这类结构的。最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空气净化器干上了?

兔子国,实在是空气质量太差了。

网友F:
里面就那点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面就那点东西啊

三星的不行!过滤出来,没有大森林的肺感!
不如松下的!

网友G:
你还真的上车啦,不过你要记得和三星客服登记一下,不然下不了车,这个三星空气净化器滤网有四个滤层,最后一层是什么病毒医生,除了能吸附颗粒和甲醛除臭之外的功能,说明书也没详细研究

网友H:
引用 楼主:
额。。。。。。。

你们太坏了。我买了松下的。你们说三星有羊毛。。。。。。。

正好组净化器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还真的上车啦,不过你要记得和三星客服登记一下,不然下不了车,这个三星空气净化器滤网有四个滤层,最后 ...

怎么登记啊?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好组净化器阵列

不玩了。。。。。。

松下999,突然降价到590.。。。。。。

我的肺都要气炸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登记啊?求指导。

到货之后联系三星客服,然后他会问你是要赠品(一台同样规格的净化器)还是要e卡,然后以登记日期为准算一年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货之后联系三星客服,然后他会问你是要赠品(一台同样规格的净化器)还是要e卡,然后以登记日期为准算 ...

哦!

原来如此。

还有这个优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