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skb850b热风枪加温度数字显示

楼主(2019-10-21):
在闲鱼上购进一台白光850B的热风枪,卖家说是htc工厂用的,上面是贴有htc无需校检的标签,到手后由于卖家发货没把底部固定气泵的锣丝上上,到手后,气泵完全脱落在机箱里打滚儿,造成损坏无法工作,想着退货也麻烦,就自己修好啦,让卖家补贴了一些钱,修好后没有温显示,想自已diy加一个,说干就干。先看下效果。

完工后

先看这个白光850b工厂订制机电路板,有个10K的功率电阻.已经把电路板给烧糊了

先把这电阻加个散热片。

从这板可以看出工厂定制机就这质量。
在网上查了一下有没有人diy.没找到.
850d是带温显的,能不能换带温度传感器的4线发热芯,加个温显不就可以了。结果成功完成。在淘宝问卖家。850d温度传感是什么类型?到处找资料都找不到,最后问到一家说是k型,于是就找k型湿显,结果在淘宝上找到一家。说是烤箱用的温度显示器,电源还24伏到220伏,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都可以。“数字温度显示器K型热电耦温度计工业烤箱温度表 高精度电子测温”正好适合,68块。发热芯开始选白光的4线发热芯要25块,后来发现白光的4线的,没有过热保护,所以放弃了。另外花12块包邮购了一个4线的带过热保护的。

拆下原发热芯

穿两根检测线

机器这头是热熔胶封的,把热熔浆抠掉,现有可以轻松穿过,再用热熔胶把它封上。

这个检测都是要分正负极的。接反了会显示负温度。
接下来就是开孔

完工。温显的电源接在风机两端,这样关机以后,风机还会转一会儿,才会断电,不至于一关电就没温显。

网友A:
这是连发热芯都换了?加起来的钱是不是可以直接买个带显示的

网友B:
谢谢分享,立马高大上了
温显有点贵啊,之前好多进口拆机的pid温度仪表,也就几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连发热芯都换了?加起来的钱是不是可以直接买个带显示的

850d带温显300块,以前不是这价,现在便宜了不少,也有很多卖家卖400多,300只能卖到850b.

老版和新版应该是有差异的。我这个才购成几十块,diy自得其乐,成本是高了一点,买个玩,象这我用的时候也少,分享给老版用户想折腾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立马高大上了
温显有点贵啊,之前好多进口拆机的pid温度仪表,也就几块钱一个。。。。。。。 ...

pid温度显示仪表,闲鱼上是没找到便宜的,用这温显就是可以直接220,不用另配电源,还可以搞个探头转换,0—500温度测试需要的k头探头才10块。玩法可扩展。

网友C:
表盘调节温度和表显温度差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盘调节温度和表显温度差别大吗

昨天发现温度比较高,和刻度表相比。我查了一下发现。运输中气泵打滚,已经把继电器边的扼流圈磁环,撞碎啦,10k电阻发热严重,也可能是这个原因。现在找了一个换上,随便从开关电源上拆下来一个装上。现在刻度,和温度表的显示差异不是很大。差异大小和你开的风量,大小有关。风量开在6,7上面。温度数字显示和刻度,只相差10来度吧。

楼主:
这个磁环线圈对温度影响比较大,准备找一个磁环,用原线圈自己绕一个

网友(2020-10-27):
这两天二手买了台top 850 风泵大 质量不错  准备折腾下 谢谢楼主的改造经验。

网友(2021-04-21):
成本加零件=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