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睿登 RD6006 可调电源上手看看做工

楼主(2019-10-21):
一直想要一个可调电源,虽然有了性价比高的中兴2400,但那个声音是真的受不了,而且空载功耗也不容小觑,偶尔用来大电流还可以。经群友推荐睿登有新品发布RD6006,发现这款电源听适合桌面使用,并且有数字键盘输入,绝对比编码器直接了当的好用。二话不说撸了,喜欢的朋友也可以看看。

睿登RD6006 具有2.4英寸屏幕,4位分辨率,可以数字输入电压电流,可以PC连接上位机,安卓手机也可以折腾一下wifi连接操作,并且不固定升级,总的来说可玩性比较高。

因前级电源买了一个一般的,45V 4.5A,把电压调到60V,波形差

网友A:
带载运行试一试,听说波纹不咋地,不过业余其实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载运行试一试,听说波纹不咋地,不过业余其实也够用。

我就试了LED灯,其他还没看

网友B:
前级电源用的啥?

网友C:
你的外壳是什么型号,那里买的?比原配的外壳好看多了。

网友D:
能支持多大功率啊,外接多少伏电源?

网友D:
只能是降压电源吗?可以升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载运行试一试,听说波纹不咋地,不过业余其实也够用。

好像是个三次电源,再加上一些电路版内置降压芯片等,会变成四次电源。应该可以留出模拟可调电阻,接在一些改好的开关电源,直接把二次电源变成可调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级电源用的啥?

用的一个45v 4.5a电源,IC和494差不多,电压可调范围大,调到6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外壳是什么型号,那里买的?比原配的外壳好看多了。

淘宝买的铝,加工啊,稍后我发贴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支持多大功率啊,外接多少伏电源?

这个表头支持60v 6a,只要前级有这个输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是降压电源吗?可以升压吗

目前这款RD6006只能降压,不过他家有升降压的

网友:
示波器好评

网友:
壳子介绍介绍

楼主:
新品出来的时候买的,现在双11价格也实惠

楼主:
好的,稍后给你看看

网友:
不错,论坛必备

网友:
有技术有设备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