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飞利浦HX8340冲牙器

楼主(2019-10-21):
飞利浦冲牙器有新老两种,主要结构都差不多,新款增加了连喷功能。

网友:
辛苦,貌似还是松下的用料好点。。。

网友:
这玩意我还没拆过呢,怎么拆的?

更新坛友拆机图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2671-1-1.html

网友:
电池好小,还是一如既往的进水

网友:
安慰,进水锈了,齿轮还缺了

网友A:
现在的人怎么懒到冲压都用机器了

网友:
刷牙刷不干净,一直想买一个

网友(2020-03-08):
题外话:如果出差的话推荐那种手动的冲牙器,主要轻便;如果是居家使用,推荐那种大水槽的,我一直在用,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人怎么懒到冲压都用机器了

没机器冲牙还真就没法冲好。
牙刷不用电动只要认真手动也可以刷干净。冲牙没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机器冲牙还真就没法冲好。
牙刷不用电动只要认真手动也可以刷干净。冲牙没戏 ...

少补一次牙,价钱就值回来了。都不用说补牙带来的恐怖感。

网友(2020-04-25):
求问能看到 HX8340电路板上 Q2那个三极管的丝印号么,元件缺失不知该如何配到

网友(2020-08-28):
我想更换电池,但水管线限制了,里面的主体拆不下来,怎样可以拆开?

网友:
这种冲牙器比电动牙刷还少人用了,实用价值不大啊

网友C:
是不是可以代替刷牙了?效果如何?会不会喷得到处都是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代替刷牙了?效果如何?会不会喷得到处都是水?

不能代替牙刷 互补关系。掌握好不会喷的到处都是。

网友:
不错,很好,方便观看

网友(2020-10-05):
用习惯了你会发现非常有用,一顿不冲牙都难受。
对去除口腔异味,预防牙结石,牙周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网友:
就是一股水,喷到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