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12W塑壳LED厨卫灯

楼主(2019-10-21):
用红包买的,到手0.12元包邮。采用深圳富满电子FM8301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20颗双芯片2835贴片。标称12W,亮度还不错,在厨房或卫生间使用还可以。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塑壳LED厨卫灯,采用深圳富满电子FM8301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20颗双芯片2835贴片串联连接,标称12W。

透明灯罩与底座使用卡接固定方式。

线缆采用2x0.5mm2的铜芯线

使用的电源驱动、灯源一体化灯板,覆铜够大,有利于散热。

采用深圳富满电子FM8301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采样电阻1R91(1.91R),调整采样电阻大小,可改变LED端工作电流;默认设置LED端工作电流为Iled=500/(2*1.91)=131mA,个人认为,LED端工作电流大了些,可适当增大采样电阻阻值,可根据发热情况,建议使用采样电阻阻值范围在2.2—3.3欧姆之间。

双芯片2835贴片

不带灯罩点亮效果

带灯罩点亮效果

附:

相关链接:
拆一个7W塑壳LED球泡灯
拆一个5W塑壳LED球泡灯

网友A:
实测功率?估计不会足12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功率?估计不会足12W吧。

没有实测功率,商品评价里有功率晒图。

网友:
功率计是好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实测功率,商品评价里有功率晒图。

赚了啊!还是超频版

网友:
就刚刚,我才修了一个12W24个5630的LED灯,换了6颗LED,坏的2个,感觉快坏的4个,一起换了,用风枪350度都不化锡,果断上预热台调到200度,风枪300度,轻松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赚了啊!还是超频版

变频死的快

网友:
主要看散热和驱动

网友:
电流偏大,灯珠寿命要减少

网友B:
是铝质电路板吗?

网友:
最主要的是变频价格贵,其次用起来比机械款步骤多点,里面的结构往往比定频复杂,可能有单片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赚了啊!还是超频版

有可能用的是1W的双芯片2835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铝质电路板吗?

铝基板的,目测0.8mm。

网友:
铝基板下面是铝的话还差不多,塑料的话很容闷烧而死的

网友:
锡珠好多呀!

网友:
这个装卫生间或是阳台都挺好的。

网友:
这款灯的亮度的色温还是不错的,开始活动价二块八买了个,试用了下还是不错的,就又买了三个(一个12W的一个18W的和一个24W的),奇怪的是感觉12W18W和24W的亮度相差不大。

网友:
那电解不像是原生表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