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验证,扯掉征服者T55电子狗的谎言,『拆解征服者T55电子狗』。

楼主(2019-10-21):
先拆穿谎言,再来慢慢看其他的东西。
这是官方的宣传,
40度开口,40mm的口。

拆解后实际测量30mm的宽度,30度的开口。

看雷达主板,实际就是那四倍频的雷达。

拓印开口,

上量角器。

下面再来看看其他的东西。
征服者的产品,好多东西就是换汤不换药。
这是T55和GX1000S对比,实际就是一个东西。
下载他们的固件发现也一样大小,里面的内容也一样。
估计MD5码都相同。

这机器是在咸鱼收来的,因为是2018年上市,
感觉一般的卖家也不会用太久,也就一年左右。
避免收到使用多年的机器,再加上官方宣传的大开口雷达,就下单了。
新机器要599,咸鱼200收的。

看外观还行,封口贴纸是我自己拆开的,原装的没动过。

拆掉4颗螺丝就能轻松开盖。
小心取下喇叭插头和GSM天线,SIM话筒。

前面凸透镜设计的塑料挡片,能增强信号接收么?
以前的万年船电子狗是直接接收雷达波。

楼下继续。

楼主:
GPS天线,系统支持北斗和美国的GPS。
定位比我原来的万年船快多了,
那老机器,有时候要5分钟以上才能定位,
这个基本上1-2分钟就定位成功。

2018年上市的机器,SIM卡还是设计的大卡。
主板有空焊部分,估计是增加某些模块。

有两颗黄豆。

所谓的云服务,就是搭载了一套MTK的解决方案。
MT2503A

=================================
为何要加虚线,因为下面有事发生。

拆解的时候发现两颗10v470uf的电容怀孕,
这机器工作的时候外壳烫手,内部温度有点高。
特别是夏天,不建议长期把电子狗放在挡风玻璃附近。
不用的时候还是拿下来的好。

收到快递就上路测试了一下,好像没问题。
这两颗电容估计还没完全死透。

拆下来,找了两个旧的电容换上,
手里没有固态电容,那天淘两颗固态电容换上。

下面对比雷达板
前面的是征服者,
后面的是万年船,
有谁能看懂他们之间的差别吗?

最后说说这款电子狗的使用体验。
优点,能自建坐标,对于经常出现测速的地方,
可以提前设定。(这个自建坐标能上传到征服者的数据库,相当于给征服者打工)

因为有GPS模块,能监测区间测速。

至于云狗还是土狗,其实都没啥差别,云狗多出来的钱,
还不如买个好点的土狗。土狗拿到电脑上升级也很方便。

这个电子狗测到雷达波后不播报频率,也不显示频率,
只是播报ka,然后滴滴滴,以前的万年船还播报频率,
比如监测到雷达频率ka频,34.761。
有些电子狗还会显示频率。

云狗还多了点儿童手表的功能,能微信定位,轨迹等。

楼主:
最后来说说,电子狗拆了,还没付款给卖家,爆了两颗电容问题好像也不太大。

网友:
会不会乱报,现在有测距的车越来越多

网友:
坐等结果如何

网友A:
流动测速的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动测速的越来越少了

我们这里经常出没,而且经常换地方。

网友:
误报很正常,银行酒店的自动门,辅助刹车的汽车……,没办法避免

网友:
买的贼贵的

网友:
角度虚标好像在行车记录仪很常见,往往喜欢标170度,实际鱼眼弯曲明显水平视角很难到170度,只不过有些对角线视角达到了180度。测速装置有些为了宣传,也会虚标点。

网友B:
现在都区间测速,感应线圈测速,移动测速已经很少见,所以这玩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导航可以报告大部分的测速点。另外现在不知道是上了我年纪还是车上年纪,感觉超速开比较累。回头算算账,开700公里高速,超速不超速,差不太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区间测速,感应线圈测速,移动测速已经很少见,所以这玩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导航可以报告大部分的测 ...

我们这边很多路限速40/50,并不是要跑70/80那么快,稍稍一点油门就超过了40。伤不起。

网友:
你能从交警队仓库里找吃一台K频测速仪算你赢,现在都是激光测速,1秒钟就测出你的速度外加拍下车牌照了,1秒大概够你减速了吧!!!!电子狗除了能监测定点测速和部分区间测速,其他地方就是个摆设!!!!不如买个带GPS的记录仪,经常走的地方可以手动设置测速警告。

看到马路边上的测速仪了没?是不是上下两个镜头?一个用来测速,一个用来拍照,超清晰的,开180码都不会拍糊的那种,而且是连续多张照片,在镜头里的你怎么着都跑不掉。

网友:
这东西主要靠GPS和数据库了,现在雷达测速很少了,那个雷达基本就是摆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很多路限速40/50,并不是要跑70/80那么快,稍稍一点油门就超过了40。伤不起。 ...

也是,高速好跑,乡道基本都会超,而且超的都不少

网友:
这东东本来就比较坑。。卖得贵的和卖得便宜的, 其实都差不多的东西。。

某宝有一家低价卖俄罗斯电子狗的, 店家号称实价, 低价卖不骗人, 说网上高价的所谓进口狗全是假货,和他的100多200块的东西一样。。

网友:
感觉现在越来越没用了,城里跑不起速度,高速也基本按照限速跑,安全第一

网友:
请问楼主,我的一台先科牌的电子狗一开机就叫个不停,拆开看看也没发现啥问题,雷达模块怎么检测维修?

网友:
感觉跟我30块钱收的山寨 雷达王F4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2020-08-27):
你好,大佬。前几个月也是收了个t55,一直正常使用,前几天突然坏了,插电没反应,拆开后发现电路板无异样,雷达接收器后面有一个红灯亮(如图)。
还有一个gx95,播报完`请系好安全带`后就开始刺耳蜂鸣,也无法恢复出厂设置
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