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有人用arduino控制白菜白光吗?

楼主(2019-10-21):
这两天刚刚看看论坛里讨论好长时间的白菜白光,控制器有白光的,还有616的,感觉相差不大。高端的有用单片机的,好像就没有用arduino的?这个实现起来要容易多了呀?

网友A:
太浪费了啊,不用LED显示的话连STC都浪费,这东西是用来用的,不是用来看的,个人用其实温度都不用调,定好就行了,要单片机没啥用啊

网友:
想移置但没时间

网友:
没啥意思,一个工具而已,愣是玩出了买不起的亚子,其实这玩意也没啥好控制的,PID都用不上

楼主:
现在对模拟电路控制比较郁闷,感觉用arduino控制起来更简单才是。成本相差不大的。山寨的uno也就十几元,还包邮。

网友:
原理都相同,自己修改一下程序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浪费了啊,不用LED显示的话连STC都浪费,这东西是用来用的,不是用来看的,个人用其实温度都不用调,定好 ...

个人感觉pid运算的温差比运放比较的小,还是有用的

网友C:
曾经在这里发现一个,pid算法的,供参考
https://hackaday.io/project/3417 ... d-soldering-statio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pid运算的温差比运放比较的小,还是有用的

问题是你真的需要调温吗?我的用到现在都基本没调过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真的需要调温吗?我的用到现在都基本没调过温度

要的,比如焊0603和焊粗引脚的二极管要不同温度

楼主:
我就是有这个想法,感觉用arduino控制起来更方便一些。我连白光都没有,准备弄个头子玩玩看。网上有用stc单片机控制的,就没有用arduino控制的。感觉程序应该不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在这里发现一个,pid算法的,供参考
https://hackaday.io/project/3417-hakko-907-based-soldering-sta ...

这个好,移植一下就行,简单易行。

网友:
arduino有现成的PID函数,自己加点按键显示就OK了

网友:
用不着这么复杂把

楼主:
感觉比起模拟电路还简洁些,就是需要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器通過讀取Arduino引腳A0上的電壓來讀取內部單位(0-1023)的溫度。
對於我們來說,使用攝氏或華氏 ...

这个是t12吗?

网友:
907,字数补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真的需要调温吗?我的用到现在都基本没调过温度

确实,除非大焊点,一般使用,从来没调过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除非大焊点,一般使用,从来没调过温。

用刀头,大焊点都不用调温,习惯用刀头以后就没用过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