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长城风行排插 A-804 A-815 A-840(清华同方炫彩)三连拆,没想这也玩缩水?

楼主(2019-10-22):
三个排插,从上到下依次是 A-804、A-815、A-840。

这三个排插都是无线版,其中 A-840 拍照时已经接好线。
排插使用的螺丝都是标准的十字,而不是原厂带线版这种恶心的人字螺丝。

明明是长城风行排插,为什么标题会写清华同方呢?
因为清华同方也有一批外观以及内部结构和这个长城风行几乎完全相同的排插,名字叫炫彩色系列插座。
只不过面板上的 LOGO 和型号都有所不同而已(见下图)……

============= A-804 =============

正面

型号和指示灯

背面

防伪贴纸

内部

槽点:
1、少装了四颗螺丝(靠近开关的连接金属片下方有 1 颗,两个插座中间 3 颗)!
2、指示灯的耐高温防火套管只有一侧有。

和长城风行 A-804 对应的型号是清华同方炫彩 TF-504,这是网店介绍中的拆解……

与开关相连的铜片和我的有所不同的,不过螺丝同样缺失 4 个。

这里借用一张老论坛的拆解图,可以看到这个 L 形的铜片应该是直接从开关里出来的。

============= A-815 =============

正面

型号和指示灯

背面

防伪贴纸

技术参数

内部(飞线两根!!!)

负责火线的铜片与开关的连接,外壳内部有接线的文字提示

接上线,补上缺失的螺丝……

槽点:
1、少装了三颗螺丝!
2、两根飞线!!!其中接地线的那根飞线,直接从 2 根火线铜条上方横跨,两者距离非常近,而且线还非常之短……

和长城风行 A-804 对应的型号是清华同方炫彩 TF-506,这是网店介绍中的拆解。

可以看到螺丝同样缺失 3 个,不过飞线并不存在,而且指示灯的防火套管两侧都有。

============= A-840 =============

正面

指示灯和型号

侧面

背面

防伪贴纸

技术参数

内部(接线前)

飞线焊点

接线后,防折套管的口径装 3*1.0 平方带胶皮外直径在 7.3、7.4mm 的线也没问题。
在 2017年4月14日以前,这类排插厂家用的都是 0.75 平方的线(国标最低标准)。
这排插生产时,当时还是旧的 3C 国标,所以能装粗线自然很不错。

和上面两个插座一样,开关是固定在上面板的,固定方法则是塑料卡扣。
记得有些品牌的排插,这类总开关都是使用螺丝固定的……

连接开关的铜条焊点

地线标识和缺失的螺丝

缺失螺丝之二

槽点:
1、少装了五颗螺丝!
2、飞线一根
3、指示灯的耐高温防火套管只有一侧有。

和长城风行 A-804 对应的型号是清华同方炫彩 TF-556,不过我并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拆解。
但是有找到类似的清华同方 TF-558 的拆解……

可以看到与开关相连的铜片有所不同的,虽然螺丝同样缺失,但依然不存在飞线!

==============================

这里再补充两张清华同方炫彩 TF-508 的网店拆解图。

这张图应该是当年总公司给网店的宣传文案,可以看到图中螺丝那时一颗也不少的。

但到了后来嘛……

这个就更少了……

==============================

槽点总结:
1、能用导线的地方,坚决不用铜条,(接开关的)铜条能短就短。
2、螺丝能少装就少装,导线能短就短,防火套管能少用就少用……

网友:
人字螺丝可以用合适的一字螺丝刀打开。

网友:
看来螺丝还是挺值钱呀!缺这么多!

网友A:
这几个都还不错的,少装螺丝主要是空着螺丝孔,如果原设计就取消这三个螺丝孔你也不会觉得少,两头有螺丝也够了,
跳线嘛可以换个位置焊,或者换个角度讲,这跳线的线材生产时会有一道3kv的耐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都还不错的,少装螺丝主要是空着螺丝孔,如果原设计就取消这三个螺丝孔你也不会觉得少,两头有螺丝也 ...

那些跳线原本应该是铜条,你可以看对应清华同方的,都是铜条来者。

外壳上连铜条的卡槽都有,至于为何长城风行会全部用飞线嘛,想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

网友:
都一般,适合喜欢一体铜的

网友:
看着不错,铜条的怕功率不够就自己加个铜线。

网友:
这长城排插应该是小作坊厂出的,内部文字标示很不严谨,同方的焊接工艺也粗糙

网友:
长城的排插文字标示很不严谨,估计和同方用的一个模具,长城和同方的生产工艺都比较粗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都还不错的,少装螺丝主要是空着螺丝孔,如果原设计就取消这三个螺丝孔你也不会觉得少,两头有螺丝也 ...

耐压肯定够,但是大功率用电,铜条发热后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