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app可以查看充电实时电流???????

楼主(2019-10-21):
查看充电实时电流

网友A:
accubattery  字数补丁

网友:
Ampere,请找度娘。

网友:
目前android并没有这样的接口,各家不同的平台的驱动接口也没有开放的。所以并没有。

网友:
device HW,字数补丁

网友:
这个首先要手机硬件上支持才行

网友:
aida64就可以了了了

网友:
我一直是USB检测仪看

楼主:
手机不支持Google play服务,因此无法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cubattery  字数补丁

不行。不准。跟我用万用电表测试的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

不行。不准。跟我用万用电表测试的相差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不准。跟我用万用电表测试的相差很大。

不准是一定的,但相差不是很大,你万用表怎么测的,测的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准是一定的,但相差不是很大,你万用表怎么测的,测的哪里?

有比较准的app推荐吗?安卓和苹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比较准的app推荐吗?安卓和苹果的】

建议你先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5242,里面较详细的介绍了安卓手机的充电机理,所有app都通过系统特定接口调用电流信息,所以不存在哪个app更准的问题,你测量觉得软件不准很可能测的是手机输入电流,而不是电池端电流,这两个电流是不一样的,app测的是电池端电流而不是输入电流,中间隔了一个电源管理模块的buck降压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5242,里面较详细的介绍了安卓手机的充 ...

我在输出端串联优利德电表看到的是1A,App上看到是0.4A。测试过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输出端串联优利德电表看到的是1A,App上看到是0.4A。测试过几次。

上个截图看下你的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不支持Google play服务,因此无法运行

这个破解过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