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SL牌的s2批头质量是真差劲啊

楼主(2019-10-21):
上次买的DSL牌的批头,才用了两回,就把带孔梅花批头磨成了带孔内六角。。
看图

网友A:
DSL是不是某个口头语的缩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L是不是某个口头语的缩写?

说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L是不是某个口头语的缩写?

啥口头语?打死了?

网友B:
2次就这样?没淬火吗?用锉刀锉一下,听听声音,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C:
这么差劲?螺丝孔跟批头型号匹配好了吗

网友D:
这种是比较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次就这样?没淬火吗?用锉刀锉一下,听听声音,一试就知道了。

这个怎么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差劲?螺丝孔跟批头型号匹配好了吗

很匹配,非常匹配,带孔梅花批头,可不像十字头,差一点都用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比较差的

噫,麻烦推荐个比较好的?

网友B:
锉刀一锉下去,声音较沉,批头明显少了一块,就是软的,没淬火。锉下去吱吱响,刺耳,听着起鸡皮疙瘩了,锉刀打滑,批头几乎看不到磨损,那就是比较硬。

网友E:
我买的SEALS批头感觉不错,也不贵,2元左右一支。

网友:
瑞士PB的批头很好,但价格十几倍,实在太贵了。

网友:
是不是电起子扭矩设置过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噫,麻烦推荐个比较好的?

便宜的选卜派也行,自己也在用

好一点的选米沃奇

德伟的要选冲击加黑的那种,普通的不行

网友E:
其实看照片上的批头也没怎么损坏,第二张照片只是端面的照片,那是倒了角的,后边的齿形还是完整的。如果你想批头用完后一点痕迹看不出来也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锉刀一锉下去,声音较沉,批头明显少了一块,就是软的,没淬火。锉下去吱吱响,刺耳,听着起鸡皮疙瘩了, ...

可能是我的锉刀不太快吧,我磨了磨,声音有时候低沉有时候刺耳,有轻微的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SEALS批头感觉不错,也不贵,2元左右一支。

就是上次我发的那个一字批头,断了一个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便宜的选卜派也行,自己也在用

好一点的选米沃奇

米沃奇批头不好买,我看米沃奇绝大部分都是2.5cm的短批头,没什么用,长批头很少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看照片上的批头也没怎么损坏,第二张照片只是端面的照片,那是倒了角的,后边的齿形还是完整的。如果你 ...

可能是照片没拍好,批头的齿都快磨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