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一个电瓶充电器,是不是不接电池没输出?

楼主(2019-10-21):
以前促销买的一个,想起来通电试试,输出0v,电容两端56v,看电容耐压40v是不是隐患?

网友A:
是的,接电瓶才有输出。电容明明是63V,哪里40V了?

楼主:
哈,我看侧面,可能看错了

网友B:
有输出,我测了多数,都有输出电压,你接个灯泡试试!没输出就是坏了

网友:
不接电池没输出  起码保证不会烧你的充电器  让你少花一份冤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输出,我测了多数,都有输出电压,你接个灯泡试试!没输出就是坏了

现在的电瓶车充电器都是有保护装置的,没有电瓶,充电器没有电压的,与过去老式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接电瓶才有输出。电容明明是63V,哪里40V了?

眼神真好,凭照片看出了63v,楼主拿放大镜看实物居然看成50v。

网友C:
这种充电器有个缺点,充锂电时一旦电池放电进入保护,就无法充电了。

网友:
这种带定时芯片的充电器,保护功能齐全,不接电瓶无输出!

网友D:
接个24v电源   负极接负极 正极触碰一下 输出正极

一般可以激活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充电器有个缺点,充锂电时一旦电池放电进入保护,就无法充电了。

这是铅酸的,你用来充锂电说是它的缺点?

网友E:
保险EMI都省了,输出却又舍得用151,难道用个5408不比151+散热片更省?
有时真不懂厂家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险EMI都省了,输出却又舍得用151,难道用个5408不比151+散热片更省?
有时真不懂厂家的做法 ...

那个151是作为保护用的 不接电瓶不导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接个24v电源   负极接负极 正极触碰一下 输出正极

一般可以激活输出了

48V的用24V可能激活不了,找个4个电容接12V充满电串联接上去就能激活了。

网友:
现在越做越安全了,以前的充电器上电有输出电压,绿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48V的用24V可能激活不了,找个4个电容接12V充满电串联接上去就能激活了。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