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这段时间各种10块钱左右甚至不到的内存卡,都买了的来说下情况吧

楼主(2019-10-22):
金弓达,夏科,东海岸
东海岸是10.9,金弓达和夏科是7.9
三个都能用每日签到的翻倍红包,金弓达还能用天猫农场的红包
然后速度问题,测试电脑是主流配置,3.0读卡器,USB3.1接口
东海岸的速度是9M写入,19M读取,页面宣传90M读取
金弓达是10M写入,22M读取,页面宣传90M读取
夏科买了10张,10张里面有8张读取是62~65M,写入是18M~22M
剩下的两张读取是85M,写入24M,页面宣传是98M
总结:夏科的中性卡可能好一点,其他两家的卡大概是上古时代的C10卡了,USB2.0规格的老卡,然后夏科的卡有高速缓存,用ATTO测试会发现写入有60M,用H2TEST才能测出真实速度
数据不重要拿来听歌车载的可以买,重要数据还是算了吧。
划算程度的话,我个人觉得夏科好点,金弓达和东海岸没必要买,另外,这种中性卡,连卖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卡读写如何的,仅供参考,不保证之后其他朋友买的卡是这个速度。
图没有,因为测完就换卡忘了截图了。
另外对读写有追求的,建议直接上128G的卡,128G的非扩容卡速度一般都不慢,读取,64G的大概率也是3.0规格读取的速度
32G的话USB2.0规格的C10卡还是挺多的,但是运气好买到MLC的也不奇怪
不过说实在话这些卡比那些黑胶盘要好一点,一个3.0的GL3224的读卡器最便宜也就7.9,而且还能做PE……买U盘的话还不一定能做PE
反正都是黑片,真不如选内存卡

别说了,现在才5.9,我当时7.95还要抢,是真的坑爹,现在又买不了了

网友:
怕是扩容的不敢买。现在去看看

网友A:
一个群友,夏科的跑了13次全盘出现不可恢复性坏道,之后就再也过不了H2TEST

网友B:
现在一线品牌u盘那么便宜,为啥你要用小作坊的,弄不懂

网友:
容量够不够呢?

网友:
去年买了两张忆捷;24元一张。今年买了两张OV是12元一张,速度没有3.0没测,反正都能用。

网友:
都这么便宜了,我还一直怕被忽悠不敢买

网友C:
ov的13.9元买了一张,容量速度比我京东sandisk69元(3年前买的)好,我无语,都是HC I,class10,U1。买新不买旧啊

网友:
买过一张OV,放手机里格式化了一下,就不认了,手机不认,用读卡器也不认。

网友D:
夏科的8月23日批次会挑读卡器,9月份的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群友,夏科的跑了13次全盘出现不可恢复性坏道,之后就再也过不了H2TEST ...

我觉得跑一次的话就好了,多次覆写高温什么的确实影响卡的寿命,都心知肚明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夏科的8月23日批次会挑读卡器,9月份的不会

我的也是8月23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ov的13.9元买了一张,容量速度比我京东sandisk69元(3年前买的)好,我无语,都是HC I,class10,U1。买新不 ...

3年前的闪迪没这么弱吧,U1卡写入慢点,读取还是不差的,不过中性卡运气好买到最新批次的ULTRA肯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线品牌u盘那么便宜,为啥你要用小作坊的,弄不懂

一线U盘的速度就是搞笑……例如闪迪,写入可能还不如内存卡,CZ600的写入也就20~40

网友E:
我买了张OV的,跑圈没问题,收货后放手机里拍了张相片就坏了,没买运费险,大亏17块,以前买的两张“鲜鸡”内存卡,用一段时间后就会丢文件,但又不坏,重新格式化又可以用。这个便宜的,不知耐用不?总结买内存卡还是JD靠谱。

网友F:
我也买了几张夏科的 写入比我那个东芝黑色推拉64G的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张OV的,跑圈没问题,收货后放手机里拍了张相片就坏了,没买运费险,大亏17块,以前买的两张“鲜鸡” ...

买来插车载没毛病,重要数据建议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几张夏科的 写入比我那个东芝黑色推拉64G的还快

这类中性卡要么是大厂筛下来的,要么老鼠货,要么翻新货,不奇怪
华强北还没这能耐造内存卡

网友G:
某鱼有很多闪迪红金卡 A2的 128G 109左右,读170写90,4K比903强一点、我买过一张,打死都没想到序列号居然能在闪迪注册保修,一看是终身质保,乐死我了...
别问链接,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某鱼有很多闪迪红金卡 A2的 128G 109左右,读170写90,4K比903强一点、我买过一张,打死都没想到序列号居然 ...

闪迪全球联保,只要序列号对就行,都知道呀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