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变压器能做电瓶充电器吗?

楼主(2019-10-22):
昨天得到这个12V10A变压器,做电瓶充电器电流会不会太大?是加个二极管做半波好,还是加全桥做全波好?谢谢

网友:
12v电压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
桥式整流加电容滤波后充12V电瓶电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加桥。充电电压调到14.4

网友:
建议加上恒流模块

网友:
桥,铅电池不需要滤波,直接脉冲充电,不过这个充电电流不会太高

网友:
电压和电流没法控制,临时应急当然可以,长期使用得不偿失。

网友:
得加稳压电路吧,要不容易充坏电池

网友:
除了恒压、恒流充电以外,脉动直流电是最好的充电方式,所以不加滤波电容为好

网友A:
楼上有说桥后不滤波,电压不够吧。若是15V就行。还是要滤波。用的多加稳压当傻充。再加好几个元件能满自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有说桥后不滤波,电压不够吧。若是15V就行。还是要滤波。用的多加稳压当傻充 ...

对,电压不够,整流后只有10.8伏了

网友:
车机最好的搭配

网友:
有什么疑问的,直接加一个全桥,就可以给12V铅蓄电池充电了
楼上说电压不够的根本不需要担心,看看12V交流电的最大值是多少就知道了

网友:
铅酸电瓶加桥就行了,不要滤波,脉动直流充电对电瓶好,12V AC峰值有将近17V电压足够,可以加个水泥电阻限流,串万用表测出电流计算一下要多少时间充满,最好加个定时器控制。

网友:
输出电压低了,穿绕几匝线圈上去,让输出达到15伏,再整流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看帖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对电流控制简易的做法是:变压器初级串个100W灯泡, 当灯泡到最暗了就充好了,用全桥,
别加滤波电容---加了就充不到了...不过这个电是有点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电压不够,整流后只有10.8伏了

电压是够的,电池就是一个电容,如果额外加电容就是为了提高万用表可测量的有效值而已,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没有电容还可以增加充电的脉动成分,对电池好,特别是铅酸电池
但这个变压器电压,充电电流不会太大,对半报废的铅酸电池充电差不多了。
当然最好是加个电路监测下电池电压,到13.8V断开充电

网友:
变压器上的12V指的是输出有效值为12V的交流电,理想空载情况下经过全波整流后电压应该是1.414*12=16.9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