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独立显卡的接口有多少种规格

楼主(2019-10-22):
请问从十年前的G41主板以来独立显卡的接口规格有更改吗,十年前的老主板比如G41能否兼容现在新出的独立显卡接口,现在的新主板又能否兼容十年前规格的独立显卡。

网友A:
不都是pcie?无非就是代数不同,速度不同。最新的似乎是AMD要推的4代pcie吧。好久不关注硬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pcie?无非就是代数不同,速度不同。最新的似乎是AMD要推的4代pcie吧。好久不关注硬件了 ...

我知道cpu和内存接口十年内都换了好几代了但是显卡只知道型号是更新了好几次就是接口规格不太了解。

网友B:
pcie1.0 pcie2.0 pcie3.0 物理结构不变,速度成倍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ie1.0 pcie2.0 pcie3.0 物理结构不变,速度成倍增加

兼容性如何不同速度的都可以通用吗?

网友C:
PCI-E接口插槽通用,代数不一样,速度不一样。比如A卡470、580显卡在H61以下老平台点不亮。难道你还想把2080显卡插到G41上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兼容性如何不同速度的都可以通用吗?

接口插槽没有什么变化,一直是PCI-E X8(短的 )和PCI-E X16(长的,后面有固定钩子的那种)两种,但标准现在有4代,具体的楼上说了,我就不赘述了

G41芯片组的我查了一下,的PCI-E 16X 插槽使基本都是2.0标准的。但比较新的显卡是3.0的,除了少部分双GPU芯片的高端显卡有兼容性的问题,新显卡配老平台主板基本上是没问题的,只不过性能会有损失,越高端的损失越大。如果要这么配显卡,我建议要配的话,尽量选购中低端或者与主板同一代的高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I-E接口插槽通用,代数不一样,速度不一样。比如A卡470、580显卡在H61以下老平台点不亮。难道你还想把208 ...

有块老主板的集显坏了本来想找块显卡代替集显的,看来还是换一块带集显的主板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口插槽没有什么变化,一直是PCI-E X8(短的 )和PCI-E X16(长的,后面有固定钩子的那种)两种,但标准 ...

有块老主板的集显坏了本来想找块显卡代替集显的,看来还是换一块带集显的主板好些因为是备用机很少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块老主板的集显坏了本来想找块显卡代替集显的,看来还是换一块带集显的主板好些。 ...

亮机卡还考虑那么多干嘛,我还以为多好的显卡呢  随便搞张20块包邮的显卡就行了,200块以下的显卡都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块老主板的集显坏了本来想找块显卡代替集显的,看来还是换一块带集显的主板好些。 ...

这样的话,还不如弄个独显,像GT210、240、430之类的亮机卡都可以,不需要独立供电的,二手成色好点的也就三十块钱,差点的十五、二十的都有,和G41一样PCIE 2.0标准,也不担心浪费性能或者不够用。
换主板说句实话,除非你有备件,或者能不要什么钱去收的额到,单独去买会超过一张独显卡的价格,就不划算了,而且还指不定有别的问题,弄好还麻烦点

网友E:
我g41 是接过1050
h81 接过1060
就这样了

网友:
我有张gt73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g41 是接过1050
h81 接过1060
就这样了

G41接1050显卡,性能发挥怎么样?我的Q9650+8G+P45加GTX660打大型游戏老死机(孤岛惊魂原始杀戮),上网没问题,换过各种版本驱动依然容易死机,不晓得400W 是不是带不起,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话,还不如弄个独显,像GT210、240、430之类的亮机卡都可以,不需要独立供电的,二手成色好点的也 ...

现在判断主板可能除了显卡烧了也许还有其他问题,因为是突然花屏然后就黑屏,现在开机风扇会转但是显示器没有任何反应直接自动待机显示器检查过是好的,系统也不能启动没有听到机械硬盘启动系统的噪音。我的亲戚有些不用的旧电脑我可以拿来用不需要花钱的,打算明年十代i3上市后想装台新主机。

网友:
gtx660 功率不大
120w 不应该是 显卡
死机可能是在8g 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