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老手机改装GPS天线求助

楼主(2019-10-22):
闲置的老手机华为C8815,1+4的内存,再加上SD卡打算改装成一个无SIM  GPS导航。但是手机如果没有网络搜星太慢,看到一些大神改装手机GPS天线后,搜星速度奇快,所以我打算改装一下这台手机的GPS天线,但是从网上搜了好久,也没有找到GPS天线的触点位置。特来求助。

(此图来源于网络)此图就是没标出GPS天线触点,其中有一个触点没标出,就是白色圆圈处。同时,下边GPRS天线处有三个触点,但是只有两个触连与外壳天线连接。

(此图来源于网络)这是主板上几个天线触点的位置。

此图是本我拍摄,外壳天线触点。

网友:
屏这么小,鸡肋

网友A:
没改过 不过 这个配置可能还不如买个安卓导航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改过 不过 这个配置可能还不如买个安卓导航机

安卓导航机要钱,这个不要钱

网友:
GPS天线是个小方块,在电路板上,仔细找找。

网友B:
分辨率不高,不过屏幕还可以,4G内存也够用,建议安装个4.4以上的精简系统,安装高德车机版和离线包,然后再弄个车机桌面APP就可以了

网友C:
WIFI天线很小的gps天线比WIFI要大小小,要拍后盖贴纸才能分辨,底部的信号天线就不容置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天线很小的gps天线比WIFI要大小小,要拍后盖贴纸才能分辨,底部的信号天线就不容置疑了 ...

谢谢回复。你的意思是GPS天线肯定是上边两个触点中的一个吧?
贴纸我撕了一下,不好弄,就怕破坏了不好还原。
那这两个触点我还是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不高,不过屏幕还可以,4G内存也够用,建议安装个4.4以上的精简系统,安装高德车机版和离线包,然后 ...

就是这么打算的,并且分辨率也不算低,并且比一般的便携导航配置要高。就是GPS信号因为GPS天线的限制搜星太慢,所以才要改造一下。

网友:
有很多手机的天线是作在线路板上的!没有出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你的意思是GPS天线肯定是上边两个触点中的一个吧?
贴纸我撕了一下,不好弄,就怕破坏了不好还 ...

GPS天线形状好怪的曲曲折折的,WIFI天线短小很好区别,改造引一条导线出去,长短要慢慢测试,慢慢剪短看信号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天线形状好怪的曲曲折折的,WIFI天线短小很好区别,改造引一条导线出去,长短要慢慢测试,慢慢剪短看 ...

好的,就按你说的方法来,谢谢

网友D:
自己用的手机支架上一放不就是导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的手机支架上一放不就是导航了?

改造的乐趣,哈哈

网友(2019-12-09):
有的标识是在手机中框盖板上贴的薄膜天线,有GSM   GPS  LTE

网友:
gps天线是有一个触点,无源天线。
可以增加一个大尺寸的无源天线,或者做好隔离加一个有源天线。
我是在2014年用诺基亚X5加的有源天线,安装了等高线,3D地形图做单车导航,骑行了帕米尔高原

网友:
用不着改天线, 用辅助定位也可以提高定位速度, 淘宝上1块钱买张手机卡就行了, 放手机里不要认证不要激活, 只要有运营商信号就可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