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换卫生间的LED灯,太亮,再降功率

楼主(2019-10-22):
前几天客卫的灯时好时坏,表现开灯不定时闪烁
这灯应该用了几年,这次直接换新灯板算了

驱动已拆才想起拍照
都忘了是这种灯板

找了个新灯板,12W的
选这灯板主要是懒得再给灯盘开孔(Y型,兼容老螺丝位)

2835,2并12串

线性恒流驱动,就是发热大些

灯板比老的薄多了

功率没缩水

12W太大了,得改改
找到驱动芯片资料
2脚接的是采样电阻,0.6V检测电压

把15欧换成27欧,功率该减半

比计算值6.6W要大

先装上看看

点亮

色温还可以,也没明显闪烁

装上灯罩,感觉好亮!

周六一早起来再改
换成51欧的

功率降到1/3,但比老灯还是要大

就这样,不折腾了

这个散热肯定比老灯板好,就看能用多久了
老灯问题还没分析,估计还是灯珠焊点接触问题

网友:
灯板多少撸的

网友A:
灯板越来越简洁了,这样降功率后使用寿命应该大大延长

网友B:
亮昀美的东西不错,可惜倒闭了

网友:
这么低的功率,不如直接塞个飞利浦球泡进去算逑

网友:
看着一抽屉的5毛灯,真是用之不亮,弃之可惜。

网友:
厨房和卫生间的灯具最容易坏因为有高温油烟和潮湿,如果是铝合金板吊顶最好选择电源有罐胶防潮的平板LED灯效果好又美观耐用。

网友:
额,再嫌亮就用记号笔涂黑。。。。保证不会亮了

网友:
真有心折腾,差不多么好了!

不然还得装上去拆下来的!

网友:
开灯不定时闪烁,电源驱动的可能性大一些,可测一下电容是否失容。

楼主:
应该是去年撸的,多半块把钱,记不清了

网友:
是得改···不改用不成~
卫生间要那么暗搞什么鬼?

网友:
这灯板是不是当年1.1还是1.9撸的?我当时也买了四五个,感觉色衰还是快。

网友:
太麻烦了,戴个妹镜儿上厕所就行。

网友:
线性恒流的功耗大,还是开关恒流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板越来越简洁了,这样降功率后使用寿命应该大大延长

估计除了阻容,也就只有这种线性恒流的简单了

网友:
我,2个平方,3W。

网友:
我家卫生间灯得有18W左右超级亮都懒得改

网友:
线性恒流的有点费电,5W开关恒流的就比它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昀美的东西不错,可惜倒闭了

听说就是坛友们给撸倒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