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固特异GY-2601胎压监测器对码办法

楼主(2019-10-22):
固特异GY-2601/2602胎压监测器传感器对码方多分离,,希望可以帮到有需要朋友。。ht删除tps://pan.baidu.com/s/1TJkPn_C_AymyB7cn-Rw-rw&shfl=sharepset   白度网盘长期下载地址,,自行下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自己做,,,

感谢分享~另外你沙发都做好了我岂能不坐?

网友:
很多字吗,为什么不直接贴出来!

网友:
固特异GY-2601/2602胎压监测器对码说明
充气对码:在待机状态下,长按住显示器“ >“键当听到“Bi“一声时松开按键,系统进入充气对友码模式界面,LCD当前轮胎图标闪烁,显示”Id”字样及显示当前轮胎的6位ID码,无ID码则显示“Id---“短按“ < ”或“ > ”键选择需要对码的轮胎位置,然后将传感器安装至相应的轮胎上(外置传感器)或装好内置传感器再将相应的轮胎进行充气,当传感器感应到充气后,听到响“Bi“一声,并显示该传感器的ID码(ID83A512),表示已经对上该轮胎ID码,用同样的方法对其它传感器进行对码,不所有所需设置的ID码接收成功后,长按显示器”SET“键当听到”Bi“一声时放开按键,保存ID码到显示器并退出到正常工作状态(如果在设置状态1分钟没有任何操作时,系统自动退出设置模式,回到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