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量产后容量只有一半,128G的优盘

楼主(2019-10-22):
某宝兰科芯,因特尔MLC芯片。

有网友说BIN哪里设置,但是没有128G的bin

网友A:
容量设置里选original ,Bad block选44个开就行。

网友:
你的BIN容量设置不对,要增加128000.把BIN0改了吧,或者选FI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量设置里选original ,Bad block选44个开就行。

选44不一定开的过,有可能是黑片或者半容片,保险起见要选FIX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44不一定开的过,有可能是黑片或者半容片,保险起见要选FIX

我一般默认选bad block 44,能开过就开过,开不过看系统提示可用容量多少,再fix:lol:

网友:
把999999改成12000

网友C:
先选44开,看看提示,有时候选44 第一次开出来也是半容量,再开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D:
我那个山寨盘是安国的,必须强制半容量,否则就失败,但量产前是能通过完整性校验的……我量产是为了CD-ROM,而且量产完速度快了很多,最诡异的是之前显示TLC,量产完显示ML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山寨盘是安国的,必须强制半容量,否则就失败,但量产前是能通过完整性校验的……我量产是为了CD-ROM ...

你們 都是牛人

楼主:
把low改fast后容量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low改fast后容量正常了

我也是这样,请问大侠哪里的low改成fast,设置里面没有fast啊,诚恳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样,请问大侠哪里的low改成fast,设置里面没有fast啊,诚恳请教下

说错了,是high,是高格的意思,low傍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山寨盘是安国的,必须强制半容量,否则就失败,但量产前是能通过完整性校验的……我量产是为了CD-ROM ...

牛,你牛B

网友:
我不牛b,厂家牛B啊,这么一搞tlc可以当mlc卖了,反正可以过检测软件,应该很少有人拆开看

网友(2020-01-11):
不会碰巧是这个U盘吧

网友:
你定容为64g的了,当然减半了,我觉得片子好的话可以不定容

网友(2020-04-20):
我的朗科U盘,主控也是慧荣SM3268AB,量产后容量只有一半,还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选44开,看看提示,有时候选44 第一次开出来也是半容量,再开一次就可以了。 ...

我的按照这个方式,为什么量产时候,U盘容量由64GB恢复到128GB,然而却出错格式化不了,量产最后出错了,显示Format Fail(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设置里选original ,Bad block选44个开就行。

按照这个说法量产U盘,看到U盘容量恢复了,染得量产时候我的为什么量产通不过去呢?

网友(2024-09-22):
今天翻出一个也上来找找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