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河森牌无线遥控器!顺路请教大家问题!

楼主(2019-10-22):
拆个河森牌的无线遥控器!老家院子大!就买了这个改在院灯上!无线遥控!距离很远!而且很灵!遥控器放屋里!晚上一遥控!院里的灯就亮了!非常方便!
这个已经用了好久了!如果突然停电后再来电!这个就需要遥控关一下!可是这段时间突然失灵了!怎么按都没有反应了!现象就是突然停电再来电怎么按遥控器都没反应了!怀疑遥控器电池电量低了就换了电池!可是也不行!所以只能拆下来断电!正好拆开看看!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哪里的问题!再次先行谢谢大家了!上图!

网友A:
猪肝色的电容换掉试下

网友:
质量堪忧啊,翻车

网友B:
阻容降压差评。。。。看看是不是电容不行了,看看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差评。。。。看看是不是电容不行了,看看电压多少

阻容降压后电压是12.98!不知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猪肝色的电容换掉试下

阻容降压后!电压是12.98v!不知对么?

网友:
阻容降,通常是电容失效了

网友:
要测进到芯片电压,还有可能稳压管坏了

网友C:
遥控器不会坏,12v供电也正常,按遥控器测接收板单片机第四脚有无脉冲,无,接收小板坏,有,检查俩3极管和继电器,不好换,好,单片机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不会坏,12v供电也正常,按遥控器测接收板单片机第四脚有无脉冲,无,接收小板坏,有,检查俩3极管和 ...

继电器会在通电后吸合!而且是一直吸合!应该继电器和三极管都不会坏吧!正常应该是按遥控器后继电器控制端没电断开!现在一直有12v!你说的单片机就是无字八角芯片吧!!不知可以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不会坏,12v供电也正常,按遥控器测接收板单片机第四脚有无脉冲,无,接收小板坏,有,检查俩3极管和 ...

接收板上的芯片是LM358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板上的芯片是LM358

接收板下面不是有个无字8脚芯片吗?那就是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会在通电后吸合!而且是一直吸合!应该继电器和三极管都不会坏吧!正常应该是按遥控器后继电器控制 ...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搞不定可以花20买个新的,恋旧可以联系我,200块帮你搞定。

网友:
按9楼的去检查,还有检查遥控器按键是否良好,实际买一个也就20来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容降压后!电压是12.98v!不知对么?

12.98伏电压完全正常,那个遥控接受板是通过那个7805供电的,楼主可以检查一下接收板的电源是否是5伏,如果供电电压正常而无法接收信号的话有可能是接收板出问题了,这种遥控器和接收板X宝上大把,看看接收板是高电平输出还是低电平输出,买个换上就行了。

这是阻容降压,遥控接收板是带电的,楼主检查电压的时候要万分小心!!

网友(2020-03-01):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不会坏,12v供电也正常,按遥控器测接收板单片机第四脚有无脉冲,无,接收小板坏,有,检查俩3极管和 ...

您好,请问接收板下面有个无字8脚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啊,网上也没查到

网友(2020-09-23):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河森牌无线遥控,只能开,关闭必须要靠近控制模块才行!

网友(2021-11-24):
河森的买了4-5个,都和楼主情况一样。以为贵会好一些,结果还是翻船。

网友(2022-11-19):
各位说的太有帮助了,我家了这个也是突然就遥控器就失灵了,后来发现把遥控器贴到天线附近才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