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坛友的二手戴森吸尘器电池的怪现象

楼主(2019-10-22):
网购了两块亮红灯的二手戴森吸尘器电池,好像是一个叫什么“瘦非常瘦”的坛友推荐的,当时兴致勃勃的拆开了,量了一下电压,电压都很足的(原电路板都拆掉了),当时没什么时间折腾就放置到一边。几个月过去了,现在拿出来准备折腾一下时,发现两块电池中有一块只有四节电池还有电压,另一块中居然只有一节有电压了,放置的好好地,怎么12节电池中有7节的电压为0了??

网友A:
自放电厉害?电芯估计不行了。

网友:
动力电池自放电比普通的大,再次充电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放电厉害?电芯估计不行了。

自放电再厉害,不至于降到0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放电再厉害,不至于降到0伏吧?

保护板你都拆了,除了自放电还有什么可能呢?
内部短路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自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你都拆了,除了自放电还有什么可能呢?
内部短路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自放电。 ...

内部短路的话,在走邮寄的几天中,不可能还保持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
那个电池我也买了两组,一组电芯一致性还可以,有一节电压低点,还有一组一致性很差,6节有3节电压2V左右,3节有3.8

网友(2020-04-28):
买了4组,都会自放电,我全扔了。

网友(2020-10-22):
亮红灯,基本是电池不行了,主板没发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