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用了两年的iPhone8 plus,电池容量还有91%

楼主(2019-10-22):
主要用苹果随机配的充电头,很少用快充。目前电池使用时间感觉与新机差别不大。

网友:
我有个索尼XZ1,2年多了,电池损耗只有3%。我那部8P还是的第一批买的,正好2年,电池损耗18%,全程PD18W快充。
这个损耗成绩对于iPhone算是比较耐用的了,不像之前的6P,用5V2A的IPAD的充电器半年损耗12%......

不过8、8P板层的质量也不好,iPhone的老毛病了,我那部8P已经坏了,不显基带版本,插卡也没信号,本来想当个iPod touch用一下的,一小时耗电10%,一晚上就没电了。修好得换板,这维修的费用有点高也不想修了,最后当配件机卖掉了。弄了个6S先用着~~

网友:
坛友们能否给个结论,用快充是否降低了手机电池寿命

网友:
跟循环次数有关,随用随充最好

网友:
快充不会影响寿命,发热和过度充放电会影响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