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B1EH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10-22):
B1EH是飞利浦HX6730上,百度找不到,B1EH只知道是电源ic

网友:
百度未必找到,
試試某寶啊,萬能寶。

网友:
我觉得是LDO芯片,
LOW NOISE 150mA LDO REGULATOR
R1111N SERIES

网友:
我猜是XC6115,带看门狗功能的电压检测器

网友A:
以后问这个不要光一个大特写照个局部,还要有个全景便于别人分析

网友:
飞利浦牙刷上的芯片,我不知道它的功能,四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问这个不要光一个大特写照个局部,还要有个全景便于别人分析

发帖一张图,其它全靠猜!~

网友(2022-07-26):
我也想知道这个芯片是啥 牙刷坏了 我怀疑就是这个芯片短路了 无奈查不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