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式麦克公头,焊接的再怎么好,电流都很难超过1A,怎么回事???

楼主(2019-10-22):
焊接式麦克公头,焊接的再怎么好,焊锡也好,导线也粗。电流都很难超过1A,怎么回事???输入是5v2A的,

如图所示。是不是我买的这个是假的?

网友A:
铜针还是铁针?受电端接触面干净吗?

网友:
1 你接的是4根线还是2根 有的手机需要4根 充电器还得有上下拉电阻 才会大电流充电 2 你的线是否够粗

网友:
测测你电源的输出,我一般用实验电源是供5.4v,因为就线损和接触电阻。

网友:
不清楚怎么回事,待高手。

网友:
可以用电子负载强制拉到2A。

充电慢一点有什么不好呢?

网友:
充电器有协议,没接到命令放2a电流

网友B:
你需要接识别电阻

网友:
我接过。有些线是1a.有些线是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接识别电阻

不需要。换了一个小米的usb母头就好了,线不是很粗,只接了正负,。测试1.8A充电。还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针还是铁针?受电端接触面干净吗?

估计是铁的,要是铜的就不会这么垃圾了。

网友C:
手机充电是有协议的。尤其是现在的快充。路再好也得车好才能跑得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充电是有协议的。尤其是现在的快充。路再好也得车好才能跑得起来。

换了一个小米的usb母头就好了,线不是很粗,只接了正负,接了优利德电表测试1.8A充电。还可以了。因为电源是标注5v2A的。

网友D:
你手机有快充吗?我自己做的线都没有问题,有对比吗?另外找一根线用同一手机同一充电器来比较一下,是不是都上不了一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手机有快充吗?我自己做的线都没有问题,有对比吗?另外找一根线用同一手机同一充电器来比较一下,是不是 ...

可能我买的公头太垃圾,可能连铁都不算。要是铜的应该没问题。
但深水宝没看到铜的麦克公头啊

网友:
某宝里的头子大多数都不好,几年前买过一些头子,挺抗用的,做了不少线,接触良好,今年又入了一些,质量是真不行,用一段时间,稍微一碰,充电就停了,重新插好继续充。小米数据线的麦克公头插好就非常紧,算了,以后还是买成品线吧,也不贵。

网友E:
估计是材质问题,我做过2A的线,输出5V2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材质问题,我做过2A的线,输出5V2a,

肯定是材质问题。但是哪里有靠谱的公母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