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今天无聊拆修个被上家修过没修好的全汉为联想代工的280W小电源

楼主(2019-10-22):
某鱼上收了两个联想 14+4 的定制电源,昨天到货,因为太懒今天拆开修一修
这俩电源都被上家修过,只是耐于技术有限没有修好?

来个标签 FSP表明正身,这是全汉为联想代工的小玩意

仔细拍拍,中文 英文 繁体都齐了,12V1 输出 16A 12V2输出16A 合计功率 270W
这个电源没有 3.3V 和 5V的输出线,上面标明的5V是通过待机IC产生的,其5V与3.3V电压是通过主板上的DC-DC电路产生,这个电源只提供5V 待机和usb供电,电流2.5A

特殊接口,为了不方便你更换电源  14+4

撬开脑壳,一个8*8的风扇给电源散热,品字座带屏蔽罩,AC输入线串了一个磁环,

看看布局,中规中矩,插件减少了 这面看起来就干净了,与普通的ATX电源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省略掉了3.3V 和 5V,由于只输出12V所以肖特基只有弱鸡的两粒给12V用...

待机IC用的是TNY277,输出功率最大23.5W

管理IC 用的是WT7578

翻过板子来,大电容有焊接痕迹,被修过?

既然被修过那一定要拆下来,因为有高手电容正负极不分就装上,看过好多烟花....
主电容用的是 450V 220uf原装的不知道..

测一下容量 允许范围内,这电容不错,应该是新的?

拆掉电容后发现这里有黑色不明物体,看样子有故事啊

保险 用的是 250V/4A 保险

找一个同型号的,换上

板子上也注明了保险丝型号

清理大电容的固定胶,由于上家更换的电容与原尺寸不一样,所以这电容装上去之后是装不到位的,清理704胶之后就能装到位了

装好之后测没短路,继续看板子,这个二极管旁边的pcb 是怎么个情况?烧断了啊

测了一下 这颗型号为 05Nxx的场管已报废,看这尸体的样子这货还来了一场定向爆破?原来大电容旁边的黑色痕迹是来自这个场管

由于没有05NXX的场管了,找了两粒 8N60的场管替换

继续测试,发现场管旁边的这两颗US1M 快恢复二极管已挂,从料板上拆了两粒  GS1M 贴片二极管代换..

清理焊盘,因为环保问题,此类电源均使用无铅工艺,如果不清理焊盘用有铅焊丝重新上锡有很大几率导致pcb鼓包...

焊好,通电灯泡一闪即灭,短接绿黑线 灯泡狂闪我觉得修好了,去掉保护直通220 一阵火花带闪电又boom了

无奈拆下继续测,发现输出肖特基挂了一个,由于通电导致 US1M 二极管boom 更换的8N60场管也boom
无奈重新找了块料板拆了俩GS1M 换上同时换上新的8N60场管,仔仔细细测了输出 和 输入 各大管子二极管都没问题了通电 ok....

损坏的原件

4A保险一个    US1M 贴片快恢复二极管 *2  5NXX的场管两粒 MBR2560CT肖特基挂了俩...

感谢全汉给我认认真真的上了一课,修电源果然不能走捷径也不能只凭经验,该测的还要测啊

网友A:
修电源很考验耐心的

网友:
牛~紫薯补丁

网友:
其实吧,atx电源标准已经是个非常落后的标准了,联想这个+12v 双路 +5v sb设计挺好的,

网友:
有技术,有耐心。

网友:
路过参观一下高手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电源很考验耐心的

 遇见难修的就截肢当料板了

网友:
收藏了,我的电脑用的就是这个电源。

网友B:
6毛钱10只包邮,撸个20只备用吧,用红包基本不花钱,这个店还有很多便宜包邮的东西可以撸的,想买什么自己找: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2237100203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修电源太需要耐性了,我经常就放弃了哈哈

网友C:
修电源的时间太费了,修着玩也就算了。。。

还好LZ料板多,不然淘宝上买个几次,就2周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毛钱10只包邮,撸个20只备用吧,用红包基本不花钱,这个店还有很多便宜包邮的东西可以撸的,想买什么自己 ...

2.5 一百只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电源的时间太费了,修着玩也就算了。。。

还好LZ料板多,不然淘宝上买个几次,就2周过去了。。

贴片件 坏笔记本电源上很多,拆就完了,至于场管 肖特基我都是每次进不同型号备用...

网友D:
修电源就是怕那声响!  响多了就更害怕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技术!

网友:
虽然有些波折,但是长经验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灯泡狂闪状态不对呀,也许楼主撤下灯泡前先短接绿黑线看看有没输出就不会再boom一次了

网友:
N年前亲眼看某人修CRT,把高压电容焊反了。然后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泡狂闪状态不对呀,也许楼主撤下灯泡前先短接绿黑线看看有没输出就不会再boom一次了 ...

PFC电源特性就这样通电闪一下给主电容充电,pfc工作的时候灯泡是闪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电源就是怕那声响!  响多了就更害怕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技术!

喜欢就好了,我已经能做到目视TNY系列IC开天灵盖而不眨眼了

网友:
联想吧,总想着坑人,有现成的24PIN成熟电源不用,搞个冷门货的14PIN,无非就想多坑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