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2019.10.22]Zacuto & Xiake 32G TF卡测试.

楼主(2019-10-22):
使用川宇c396 usb3.0读卡器,电脑usb3.0口。测试结果如下:

Zacuto卡

Xiake 卡

测试电脑配置:

网友A:
7.9的32G内存卡 还想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的32G内存卡 还想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可以。很实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9的32G内存卡 还想怎么样

群里面跑了13圈数据然后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群里面跑了13圈数据然后坏了

是俩品牌的货都坏了还是其中哪一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俩品牌的货都坏了还是其中哪一个坏了?

群友买的是Xiake 卡

网友:
居然没买金弓达?
另外试试跑H2TEST,我觉得稳定读写还是用H2TEST看比较真实

网友:
一次写入,怼收音机和小音箱用,别想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