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器

楼主(2019-10-22):
德力西9V-60V直流电机调速,用50V直流电源开到最大速没多久就炸机了。317T,100uf电解电容,LM324坏了,换上新的输出端也没有输出电压。请老师们帮看看。不好意思,发的图不全,重发。

楼主:
怎么图片不能全显示呢?

网友:
工业用品,赶紧换新的

网友A:
可能是图片尺寸太大了?压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图片尺寸太大了?压缩一下

怎么压?没看到有转换功能。

楼主:
再重新发一次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重新发一次图看看。

图片太大了,在你电脑上全窗显示,然后截图另存,保证又清晰又迷你

网友:
可能是lm317过压损坏,导致后面电容和324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