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外挂电池,这样改是不是拿不出手啊

楼主(2019-10-22):
旧学习机用的不多,电池不行,充电口坏了丢了可惜,找了快4ah电池把原来的保护板装上,由于太大只能挂外卖,在加个充电模块直接粘在外壳上,又可以用用了

网友A:
这是荣耀4X吧?电池貌似就3000啊

网友:
能用就行,实用主义哈哈

网友:
能用就行,不讲究外观

网友B:
在背壳上做过可以旋转的支架,把电池藏在支架的凹槽里就可以了

网友:
更换电池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荣耀4X吧?电池貌似就3000啊

里面是个很大的电池,要是4x的可以放进平板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背壳上做过可以旋转的支架,把电池藏在支架的凹槽里就可以了

这个电池是14x7x0.5的,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