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110V充电器怎么改220V

楼主(2019-10-22):
搞到一个得伟110V充电器怎么改220V?

网友:
不拆开谁能告诉你,直接买个变压器吧

网友A:
看到这个就想起我的BOSCH,我看都没看就直接插进220了

网友B:
拆开看看。部分电源输入有双电压输入设置开关,把开关打过去,就是220V了。

网友C:
论坛以前有个改装的帖子,找找看吧

网友D:
我记得不错的话,得伟的DCB107是全桥充电器,改成220V的难道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不错的话,得伟的DCB107是全桥充电器,改成220V的难道很大。

得伟115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部分电源输入有双电压输入设置开关,把开关打过去,就是220V了。 ...

谢谢,今天找时间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不错的话,得伟的DCB107是全桥充电器,改成220V的难道很大。

全桥整流就是有四个二极管整流吗?今天找时间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以前有个改装的帖子,找找看吧

请问知道大概搜索什么关键字吗,我找过没有搜到

网友:
买个一模一样的220V,对着拆零件

网友:
也可以改,要点电子基础,整流桥,过压保护,整流滤波高压电容,开关管,全换成220Vac 规格就可以。最后想完美点,主变压器可能也要调整下,

网友:
这款充电器没必要这么折腾吧,不合适了,除非自己有这些零碎还有时间,这样搞一搞还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就想起我的BOSCH,我看都没看就直接插进220了

结果呢?惊还是喜?

网友:
买个变压器就可以了,简单的很

网友:
服了,拆开看吧,如果前级电容、压敏符合220V规格,可以不改直插220V。
如果不符合,换电容和压敏就行了,再看看功率管那边是否发热,如果发热就换掉二极管。

网友:
大电容通电后多少V,300左右可以改,180左右难改。

网友:
我有原装220V的

网友:
我的套机里配的110V的,不过现在买了个118的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