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分离华为nova2外屏失败

楼主(2019-10-22):
帮同事换好华为nova2的带框屏幕总成后,看着那块外屏粉碎的屏幕心里痒痒。知道大概率会把内屏搞坏,另一个意思就是宽慰自己基本不会再遇一台nova2,这个备件测试能用上。

把自制的焊灯珠的加热器取出

加热板温度在270摄氏度,太高了取个装电池的空铁盒子做缓冲。

把碎屏贴上铁盒子

上回买工具带了卷0.08mm的切割丝

没专用工具,屏幕温度加热到了,但无法固定。切割丝拉锯切割不方便,右上角部分第二次放入切割丝的时候放入了偏光片之后

后面就没耐心了,暴力拆

彻底分离了

直接给干废,测试屏都不能当了。

网友:
看来一体屏确实不好拆

网友:
分离太困难了,已经干废两片废屏幕了,算了,再也不碰这个了,老老实实换总成

网友:
分过一块屏,分离到最后一点点扯坏了

网友:
屏幕不用抽真空的泵吸着本身就没有着力点 固定不住咋切割阿.....

网友:
直接换整组了,你去外面换也要这个价格,不如淘宝买整组的换省事!

网友:
明知不可为而为,好~

网友A:
我的小米手机前两天外屏碎了一个角,去当地电子城换外屏,说好的价格80,那哥们绝对有问题暴力拆解,手机后盖子打开也不加热直接刀片撬加解胶济。分离外屏好像故意弄坏内屏,直接换了总成,还是80块钱。修手机的哥们绝对有问题,手机专用的加热分离屏幕的平台工具他居然不用那些设备就在桌子上闲置,直接用手一点点掰内屏怎么会不碎。整个市场好像维修人员都不用设备。设备就像摆设。他们好像更喜欢换总成。很好奇他们怎么盈利换个屏幕总成80块

网友:
耐心是一种美德。

网友:
现场看维修店换屏幕的过程后,庆幸没有自己换外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米手机前两天外屏碎了一个角,去当地电子城换外屏,说好的价格80,那哥们绝对有问题暴力拆解,手机后 ...

总成肯定是后压的

网友:
不管好坏,享受的就是折腾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米手机前两天外屏碎了一个角,去当地电子城换外屏,说好的价格80,那哥们绝对有问题暴力拆解,手机后 ...

回收的80买个好整机,不会亏

网友:
我有个oppor9s也想自己换外屏,外屏都拆了最后却把排线给干坏了

网友:
帮同事,帮朋友修手机超过10多部了,一直收藏着各种碎屏屏幕。

网友:
至少享受了一次拆机的爽快

网友:
有好工具才能干活事半功倍啊!

网友:
你拆屏之前,好歹也将碎裂的那面用胶带黏上再拉啊。。。。。然后你拉的话就没想过加热屏幕?

网友:
这个难度系数比较大

网友:
背光还能当个灯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