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两个U盘只能识别其中一个的问题

楼主(2019-10-22):
手上有两个曙光虚拟光驱U盘,芯片精灵识别不出主控,使用芯片无忧识别为慧荣3257ENLT,使用量产工具量产成功后,遇到两个问题

1.量产成功后使用芯片精灵识别是慧荣3257ENBA,芯片无忧识别还是3257ENLT,但是使用3257ENBA量产工具量产失败,3257ENLT依然可以

2.两个U盘同时插入只能读出其中一个,先插入优先,但是可以与其它U盘共存,不知道什么原因,有遇到相同问题的么

网友A:
用了同一个量产文件,电脑不能区分,识别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同一个量产文件,电脑不能区分,识别不出,

第一个我手欠给清除信息,用量产工具录入的ISP文件,第二个信息和第一个不一样啊,要怎么操作才能识别,谢谢!

网友B:
把500ma的那个U盘量成200ma试一试,是不是用台式机前面板,或者usb-hub,供电不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500ma的那个U盘量成200ma试一试,是不是用台式机前面板,或者usb-hub,供电不足呀 ...

是笔记本,有个USB3.0的U盘供电也是500ma,是可以同时读盘的,而且我也按照你说的200ma,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