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intel的530和535系列能直接开卡吗?............

楼主(2019-10-22):
如题

用过这款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俩型号写入放大非常厉害的,虽然是sf2281但写入放大十倍以上和呼吸一样......
原因就是devsleep节能导致的频繁备份flt表,520和525反而没问题.......
官方虽然放出修正固件.但对于oem盘没有固件可用.
原厂的intel的nand能直接开卡吗?
应该是,换成网上普通股的公版固件就行了

谢谢

楼主:
顶一下。。。感觉快沉了。。。。

网友:
530可以,535不行

网友A:
530随便刷公版啊,535好像缺元件,要补,不然刷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530随便刷公版啊,535好像缺元件,要补,不然刷不好~

msata的180g的530能刷吗?
淘宝借的图,和这个一样.就是固件是联想定制的不是dc33

楼主:
msata的530能刷吗?

网友A:
可以,转接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转接板就行~

有转接板.不用和535一样加元件就行.

还有几个问题想问.
开这个用哪个版本工具,哪个版本固件好?
开这个是要用usb硬盘盒还是接电脑主板的sata?
如果需要硬盘盒哪种方案兼容性好?jms576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转接板.不用和535一样加元件就行.

还有几个问题想问.

:lol:sf直接sata短接就能开,不过需要装liunx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直接sata短接就能开,不过需要装liunx系统

530这个msata的短接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530这个msata的短接哪里呢?..........

上图看看~

网友B:
是dell的吗?dell官方是给固件的,其他的没什么好办法,也不好开卡,但是你可以把颗粒拆下来清空然后贴回去是可以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dell的吗?dell官方是给固件的,其他的没什么好办法,也不好开卡,但是你可以把颗粒拆下来清空然后贴回去 ...

固件版本号LADi
有可能是联想的
还有救吗?
拆nand就不考虑了吧......至少直接能开......
现在用着还是正常的.就是写入放大厉害,经过测试,差不多待机一小时nand写入那项就增加4g.

放一个图吧,实物拍照

网友(2020-05-13):
引用 楼主:
固件版本号LADi
有可能是联想的
还有救吗?

刷固件没有作用,我试过了

我找人拿了LAEi版本,写入放大一样的厉害

最后的宿命是拆颗粒,双贴成小容量U盘

不会刷SF系列的公版固件,没玩过,不清楚刷成公版后是否有这个问题

网友C(2021-04-06):
引用 楼主:
固件版本号LADi
有可能是联想的
还有救吗?

带FRU的明显就是联想版

楼主(2021-07-31):
引用 网友C:
带FRU的明显就是联想版

我是从联想机器上拆的.但不太确定是不是联想版.现在应该实锤了.关键是刷公版固件能不能解决写入放大过大的问题.
最近到发现一个sf2281的专用的开卡虚拟机,别人做好的.应该比自己搞liunx方便多了.
就是没人给过一个准话,有点心里没底,只能先一直放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从联想机器上拆的.但不太确定是不是联想版.现在应该实锤了.关键是刷公版固件能不能解决写入放大过大的 ...

你的是联想OEM版,以前看到过有个群有这个的单独固件,但我的是535是INTEL的可以直接刷INTEL固件,写放确实是下降了不少。到于OEM能不能刷,没有条件试验

网友D:
搞个公版的升级固件给刷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个公版的升级固件给刷上试试看

OEM版不能直接刷零售固件的

网友:
蹲一下...手头有个好的535...Linux下开卡一直卡提示400I啥的...怪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