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理一只华为移动电源 型号:AP006L

楼主(2019-10-22):
捡车机那天捡的,照片一直在手机里
薄薄一片 充电有反应,按开关没反应

参数 5000mah/10wh

usb输出口和按键开关

充电口

盖子可以打开

扒掉盖板 发现是电池开焊了

找两根线焊上

铝的也能焊

焊好

能点亮

输出正常

带载也不错

找个led灯

尺寸刚好

多余的捡掉,屁股在里面卡住不出来,上图是试尺寸反装的

装好

正常

end

网友:
电路部分不错,可惜不带快充

网友A:
那线不需要那么粗的,焊锡牌子:日成龙

网友B:
PCB做工不错,升压是同步整流的吧,PCB连接电池线的那两焊点不是一般的丑。

网友C:
能焊铝的焊锡????屌炸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线不需要那么粗的,焊锡牌子:日成龙

成龙看到得气死,淘宝撸的锡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做工不错,升压是同步整流的吧,PCB连接电池线的那两焊点不是一般的丑。 ...

线又粗又短,不好焊,应该先焊板端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焊铝的焊锡????屌炸天啊

淘宝撸的3块一米,能焊铝,但强度不是很大,没有焊铜线那么牢,轻拉可以,用力就能扯下来

网友D:
电池极片上的电线是铝焊丝焊的?看着焊点挺结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池极片上的电线是铝焊丝焊的?看着焊点挺结实。

那个不是铝片吧,镀镍的铁片吧?跟18650的外壳一样的材质,用螺丝刀刮花表面,就可以加松香 直接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不是铝片吧,镀镍的铁片吧?跟18650的外壳一样的材质,用螺丝刀刮花表面,就可以加松香 直接焊 ...

有一极引出来是铝的。一般都是在那一点点铝上面点一块镍

网友:
5000mah也可以了,起码很便携。

网友: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5000mah,正在服役。

网友F:
这个电源有点轻便啊。

网友G:
2A电流用这么粗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有点轻便啊。

可以给我的手机充到约70%电量了 ,很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G:
2A电流用这么粗的线?

随手抓的线,焊上就后悔了

网友:
贴牌的,华为哪有功夫做这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