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原装CD被吃了。拆开看看。还是拿不出来。呜呜 求解码

楼主(2019-10-22):
原装CD被吃了。拆开看看。还是拿不出来。呜呜 求解码
车机后面的  S/N  07137  请求帮助  先谢谢啦。。。菜鸡。。

网友:
居然是阿尔派

网友:
好像有机关的,是抠哪里还是捅哪里就能把碟退出来的

网友A:
退碟不需要这么拆吧。

网友:
我也有个吞过,拆开后被我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碟不需要这么拆吧。

按按键 退出 不行额。。估计要解码,开机才能取出来。。呜呜

网友B:
在数码之家,一张碟如果拆不出来, 是不合格的~ 找电机, 转齿轮, 就可以拿出来了.

网友:
菲翔的车机,做工还不错

网友:
再去买张卓依婷的CD就行了,实在不行就上角磨机

网友:
在靠近面板的前方有齿轮、导轨这类装置,找到齿轮用细小的镊子、或者其他可以拨动齿轮的东西,只要可以传动齿轮,就可以退出碟子了。

网友C:
说明你不是合格的拆客

网友:
单碟的好拿,多碟的不开机就不一定能轻松拿出来,因为多碟机芯通常都不止一个电机,各动作机构间有逻辑,除非把机械机构完全分解。

网友:
3楼正解,我记得这种吸入式光驱,为了防止用户误塞多张、放入有缺损的光碟,或者光驱本身的送盘导轨损坏卡碟的,都有设计这种情况下应急吐碟的小机关的,每种光驱还不一样,有些是要先推小拨杆让激光头组件降下去,再找个东西推动导轨齿轮,有些在别的地方有个螺丝,找个长点的螺丝刀一直转就能让它把碟吐出来。

网友:
那次问别人要了个GL8的车机,拿回家通电碟一塞,结果也是吃进去吐不出了。去隔壁坛问了才知道必须要上回原车才可以,鬼知道原车在哪里

网友:
拆过一个类似的车机,吸入式光驱,好像要压住一个跷跷板才能顺利把碟片退出,继续拆吧

网友:
也碰到过,转齿轮能退出来。单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不是合格的拆客

晚上好!你说的是对的。要继续学习。。

楼主:
感谢楼上的领导加分。。一定要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数码之家,一张碟如果拆不出来, 是不合格的~ 找电机, 转齿轮, 就可以拿出来了. ...

这个点子可以的……

楼主:
没找到  那个 齿轮  估计知道了也不管用  要找到驱动电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