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骚本领强,迈偲特TS70手电筒入手评测体验

楼主(2019-10-22):
一、整体概述

MHVAST迈偲特TS70手电是一款采用一颗26650电池的多档输出侧按可充电多功能LED手电筒,搭配一颗美国科锐CREE XHP70.2二代灯珠,最高亮度输出3860流明。整体长度: 123mm,头部直径 44mm,尾部直径33mm。手电重量:150克(不含电池)。它采用T6063-T铝合金外壳,军规三级耐磨耐腐蚀硬质阳极氧化处理。最远照射距离365米,最高长达260小时的续航时间,采用Type-c接口2A快速充电,支持边充边用。档位记忆功能,防反接设计。自带电压检测与低电量警示功能,过热保护设定等等。

产品参数

规格参数

二、开箱

迈偲特TS70采用黑色烫金纸质礼盒包装,正面烫金MHVAST英文LOGO。

侧面贴有一纸质标签,标注了品牌型号、灯珠规格及色温,灯珠为XHP70.2灯珠,色温为中白。

礼盒内部如下: 迈偲特TS70手电筒一支,5000mah的26650电池一颗,防水O圈二个,备用胶塞一个,充电线一条,手绳一条,手电套一个,说明书一份。

随包装而来的还有18650和21700电池转26650电池转换筒各一个。 头部不锈钢压环一直都是我选筒的一个标准,

紫色镀膜玻璃

XHP70.2灯珠搭配橘皮杯形成一碗黄水,非常的漂亮

头部用激光镭射有三角形高温防烫标识,标识下方设有三道散热鳍片,颈部位不锈钢材质开关,增加耐磨强度,开关下方为品牌型号,防烫标识和品牌型号完美对齐。

开关中间有一按键指示灯,在手电筒点亮的时候可以显示三种颜色,绿色、橙色、红色还有红色闪烁,分别代表相应的电量。

当红灯闪烁时代表电量非常低,请及时充电(如下动图)

开关背部设有Type-c充电接口,非充电状态用胶塞密封,

充电时把胶塞旋转一个方向,我是直接拔出,简单粗暴。

TS70手电筒可以用充电头或者充电宝连接充电线来进行充电,随手电赠送了两个转换筒,可以完美兼容18650/21700/26650三种电池,三种电池放入时都可以正常使用和充电。

充电时按键指示灯红色常亮,充电输入电压4.95V电流1.90A,

充电时电池端电流可以达到2.02A

充满按键电量指示灯变成绿色

充满电压4.19V,截止电压精度不错。

3A放电容量测试,起始电压4.178v,放电截止电压2.7V,标注5000Mah的26650电池实测5172Mah,超过了标注172mah,又虚标了,不过这个虚标需要给个好评。

最大2A快速充电,支持边充边用,也可以取下电池,单独用充电头或者充电宝供电使用,此时档位电流低于使用电池时电流数值。

桶身布满巧克力状防滑块,桶身连接颈部处采用端面导电,尾部连接尾盖处为螺纹导电,螺纹均为矩形螺纹,螺纹根部设有一防水胶圈。

尾盖周围同样是巧克力防滑块,对角做了四个手绳孔,手绳孔处做了倒角处理,防止割伤手绳,尾盖内部由弹簧直接和尾盖连接导电,

随手电附赠的手绳

手电套

三围和体重实际测试如下,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的差异方面问题,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筒长123.4毫米x (灯头直径)44.2毫米   x (尾部直径)31.9毫米,重量:246.5克(电筒含一节26650电池)

三、室内测试

1、操作方式迈偲特TS70装入有电电池拧紧以后,点击侧按键即可打开手电筒进行照明,长按侧按键调光,档位为低亮→中亮→高亮→极亮→低亮循环,循环到自己需要的档位松开侧按键即可打开当前档位,再次点击关闭。月光档位和超级亮档位开启:长按侧按键三秒即可打开2流明月光档位,在任意档位双击侧按键即进入超级亮3860流明档位,短按返回前一档位。按键锁定功能:TS70装入电池后为避免携带中误打开,可以长按侧按键锁定,操作步骤,长按三秒开启月光档位模式,此时继续长按2秒即进入锁定模式,锁定模式开启同时手电会打开中亮档位提示进入按键锁定,松开侧按键手电筒熄灭,按下去并一直按住侧按键可以长亮,松开即灭,解锁需快速三次点击侧按键。

2、待机电流及档位电流测试迈偲特TS70待机电流实测为65微安,内置电池容量为5000Mah,待机时间约为5000mah/0.065ma=76923小时≈8.78年(待机时间仅为参考,不考虑电池自放电情况),待机电流越小,待机时间就越长,也间接反映电路的水平不错。

月光档位2流明,电池端电流实测2.628ma,低亮档位30流明电池端电流53ma.

中亮档位170流明电池端电流为0.439A,高亮档位490流明电流为1.142A,极亮档位1680流明电流为3.013A,极亮档位3860流明电流为9.804A,以下数据都是使用原厂满电电池测试所得。

极亮档位测试,把电池用EBD A20H电池容量测试仪用5A放电到2,7V,这时候电池基本上没多少电量,

但TS70依然可以推动极亮档位。不过极亮档位电流会相应降低,电池端电流大约5.485A

3、静态温升测试下图是使用热电偶电子测温仪对迈偲特 TS70手电进入3860流明降档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30摄氏度左右,无风,静态,测试时间6分钟.测试时使用满电的原装电池。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4、档位照度测试关于照度及续航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位置等各方面差异,与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中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标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迈偲特TS70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记录1个数据,手电档位为手电的极亮档,测试时使用满电的原装电池。
室内无风环境极亮档位续航,打开极亮初始照度约为26600Lux,在打开极亮档位140秒后照度线性下降,180秒后线性下降结束,开始以10650 Lux照度直线输出,14分钟后再次线性下降,下降后照度为8820 Lux,此照度在46分时再次下降,下降后照度为6890 Lux,此照度一直到测试结束,续航时间为122分钟。

风冷极亮档位续航测试,测试上边续航的时候发现手电受温度影响一直在降低照度,遂产生兴趣测试一下风冷下极亮档位续航情况,风扇采用的是倍量Y17无极调速风扇,调整风速为2米/秒,模拟户外轻风状态,开启极亮档位开始记录续航时间。初始照度26200Lux,持续三分钟后开始线性降低照度,降低后的照度为10620Lux,在风冷状态下一直持续了86.5分钟(约1.45小时,和说明书相同),然后降低照度为180Lux,几分钟后人工关闭。

极亮档位降档测试,开启极亮三分钟后开始降档

迈偲特TS70每个档位照度数据

各档位详细电流及照度见下图(电压为满电,测试极亮时未考虑电池压降,(图中电压为电池端电压,测试数据仅为参考)

四、室外实战

月光档位室内近距离灯珠实拍,没有任何频闪,出光角度120°

月光档位2流明室外一米距离户外实拍,看个指示牌还是很清楚的。

场景一月光档位和低亮档位

下图从左至右从上到下一次是中、高、极亮、超级亮档位

场景二月光档位和低亮档位

下图从左至右从上到下一次是中、高、极亮、超级亮档位

五、总结

简单总结一下使用迈偲特TS70的个人感受。
优点:手电桶结构设计紧凑,使用原厂26650电池续航长久,搭配随手电附赠的两个转换筒可以完美兼容18650/21700电池同时可以充电,支持边冲边用功能,还可以脱离电池用充电头或者充电宝供电使用。手电档位设置合理调光简单,长按开启月光档位、双击开启超极亮档位,常规低、中、高、极亮循环,月光档位2流明点亮的时候当个床头灯很不错,户外极亮档位1680流明可以应付大部分情况,超级亮3860流明偶尔亮骚一下也不错。充电采用Type-c充电口,充电时最大充电电流2A,3个小时即可喂满一颗没电的5000mah电池,充电速度够快。

缺点:为了设计需求,尾部采用了螺纹连接,螺纹连接的好处就是尾盖和桶身连接部分可以不用留缝隙,端面导电是肯定有缝隙的,没有缝隙时间久了会因为端面磨损而导致导电不良,其实这个也不算缺点,还有一点就是筒子没有防滚设计,不过我一般都是带手绳使用,这也无妨。
总结:迈偲特TS70手电筒是一只实用的好筒子。

网友A:
掌中小太阳,迈偲特TS70手电筒入手评测体验

突然看到那只斑马,吓我一跳!
这个灯珠的色温是多少?
另外直接告诉我价格让我死心!

网友B:
我的天呐,加精速度一流,恭喜

网友C:
《我是一个风骚匠》,筒友跟我一起唱!

我是一个风骚匠,亮骚本领强
我要把那新房子,照得更明亮
照了房顶又照墙,电筒飞舞忙
哎呀我的小眼睛,晃的受不了

简谱
5 3 5 3 | 5 3 1| 2 4 3 2 | 5 - |
5 3 5 3 | 5 3 1| 2 4 3 2 |1 - |
2 _2_2_ 4 4 | 3 1 5 | 2 _3_4_ 3 1 | 5 - |
53 5 3 | 5 3 1| 2 4 3 2 |1 - |

网友D:
价格很高端568一个

网友:
看着真漂亮,先买一个,一查价格瞬间萎了

网友:
这价格玩不起呀!

网友E:
这个帖子好像在哪看过,这是发了第二遍了吗?

网友:
好文章,相当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看到那只斑马,吓我一跳!
这个灯珠的色温是多少?
另外直接告诉我价格让我死心!

桐油价格3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呐,加精速度一流,恭喜

天时地利人和

网友:
300多,我的钱包瘦不了(因为不可能再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一个风骚匠》,筒友跟我一起唱!

我是一个风骚匠,亮骚本领强

我们玩手电的有一句话,手握光明 何惧黑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很高端568一个

玩筒子的有暗号的,价格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好像在哪看过,这是发了第二遍了吗?

论坛首发,妥妥的

网友:
这也太亮了,发热严重嘛

网友:
這匹馬好乖:)

网友:
这反光碗有单独卖的么?

网友:
Type-c接口+高亮度是亮点!

网友:
手电,我只认毛裤的。同样亮度。一百多就搞定了。M3,不过比这个少了直充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