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遥控分段开关CY-PC308BTA

楼主(2019-10-22):
装修的清理出来的一堆垃圾,一个带遥控(缺遥控器)分段开关,一个电子变压器,几个陶瓷E27灯头,若干草帽LED,被砸烂了一些就捡了这么多了。

分段开关没遥控器可惜了,电子变压器还有点用。

两个灯头是陶瓷的,貌似做工还行,好像是安装的

电子变压器外壳没有了,应该是60W的

背面输出的地方虚焊了,有可能是摔的

3路输的分段开关,带遥控功能。

里面有三个继电器,用开关电源供电的不错,绿色小板是接收信号的,白色的是天线

焊下接收小板,下面是一块打磨了的单片机,输出信号驱动旁边三颗S8050控制继电器。

接收小板上面由一颗LM358和两个三极管组成,白框里面是调节接收信号的电感。

网友A:
这种遥控器很好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遥控器很好配的

这个还能配?

网友:
这应该是433MHZ频率的,老产品咯,都是5年前的产品,而且刚好这个厂还是在我家的镇区里生产的

网友:
貌似用料一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