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学坛友给DT9205万用表换芯

楼主(2019-10-22):
前几天为了买7106芯片,特意多买了其他电子元件,好划算点。芯片就买了两片,也辛亏多买了一片,第一片没有网上搜7106芯片定义,就忙着顺着板子上的芯片记号开始飞线焊芯片了,结果白白忙了一晚上,一通电没反应,又搜了坛友之前的帖子,看到提到芯片脚的定义,才恍然大悟,自己的方法错了,芯片不是如此放的,为了防止以后有朋友走弯路,像我一样报废一个芯片,故在此奉上7106芯片定义图

图上未必每个脚都去验证,只需要找到V+、BP这两个对应的脚位,然后和主板上的V+、BP对应,就能确定芯片该怎么放了,V+和BP这两个脚,用万用表的蜂鸣档,在主板上先找到v+或者BP的测试点,一个表笔放在测试点上,一个表笔去到主板芯片的焊盘上去找相对应的另一个脚,当然这是对小白而言,高手可以忽略,接下来,确定芯片怎样放之后,放的时候尽量和四周的焊盘距离相等,放好后可以先用烙铁焊上中间三个差不多对应主板焊盘的脚,芯片四个边,每一个边都有对应的三个脚不用拉扯直接焊就行的脚位,把每个边的三个对应的脚位焊好,芯片就稳稳的固定在主板上了,其他的脚由于基本上所有的7106和万用表主板的焊盘,没有几个会正好匹配能够直接动手焊的,这就需要我们用镊子或者其他尖一点的工具去稍微把芯片的脚分开点,为了防止断脚的发生,可以用尖锐的工具,慢慢抵着芯片脚脚尖来分开,只要不动芯片根部,一般不会断脚,实在够不到的,无法用烙铁连接的,飞线处理

折腾一两个小时终于把万用表复活,装上后发现交流750v的档位无法正常测量,其他都正常,暂时懒得再弄,

这表用了好几年了,也坏了好几年了,用了几年的自动挡,再去用这手动,有点不适应

网友:
飞得还不错,恭喜修复

网友A:
用这个小放大镜飞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小放大镜飞线吗

别看他小,可很好用

网友:
飞的眼花了

网友:
特意找了几个7106的表看了一下,基本上主板上的缺口位置都是对应7106的11-12脚,不知道为啥这样设计

网友:
费这个时间和快递费不如直接买个新的了

网友:
民科精英。
比起直接扔掉,选择原地复活的都值得赞一个。

网友B: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再查查吧,看看交流部分是不是有元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再查查吧,看看交流部分是不是有元件坏了

很少用到

网友C:
哪的架子,自己做的吗  还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的架子,自己做的吗  还是买的。

自己做的

网友:
这表都不够你飞线的代价。。。。。。。

网友(2023-10-27):
恭喜修复,飞得不错,

网友:
精力充沛飞得还不错,恭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