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动手做了个电子负载,洞洞板比较效果比较销魂………

楼主(2019-10-22):
电子负载的原理图是这个,看上去挺简单,这个图有两个问题
1.r21图上标错了,应该是220K
2.r22的22K电阻,我使用了以后,最大电流只有4.5A,后来我换成了一个100K的可调电阻,慢慢调整为10A电流

正面图,反面图忘记拍了...第一次在洞洞板上放这么多原件,都是红包买的,那个水泥电阻在背后还有两个,到处都是飞线,好羡慕能把板子画的一条飞线都没有的人..

电脑散热器,噪音还是有点大的,用的mos管是irf1010e,1毛7一片,还包邮,反正能用,质量如何不清楚,做了4个插座,调试的过程中,热插拔了好多次,mos都还健在..

用的老DELL电源,这个电源好奇怪,12V的输出,到5A就保护了,5V的输出可以到10A,难道是我没有接对12V大电流输出的那一路?

现在的问题是,得给他们找个房子住,一般的防水盒,好像住不下,东西虽然不多,就是那个散热器碍地方

网友:
飞线太多差评

网友:
元件布局上多花点儿心思,
布线就可以好看很多了,

即便是用洞洞板,
画个PCB也是有用的,
直接用单面啊,
能布得开的话,
不就不用飞了

网友A:
我买过一个这样的电压电流表头,放那一直没用,前几天拿出来用的时候,感觉电流显示不准,拿万用表一看,原本1A的电流,表头显示2.5A,估计厂家的取样康铜丝用错了型号。

网友:
谢谢分享,支持折腾,有个洞洞板布局的软件,可以提前规划线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一个这样的电压电流表头,放那一直没用,前几天拿出来用的时候,感觉电流显示不准,拿万用表一看,原 ...

主要是挺便宜的,8块多钱包邮,我看了下,差不多,电流误差没你说的那么大,后面有个电流微调的,可以试试调节一下

网友B:
不错,想仿制一个,楼主能够硕一下装配成后的调试方法吗?    谢谢了。

网友:
很棒!谢谢分享~~
R22数值改小,限流数值才会升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想仿制一个,楼主能够硕一下装配成后的调试方法吗?    谢谢了。

装配成功,基本上就能正常使用了,我是因为焊错了一路,还上论坛请教了高人

如果最大电流没有达到10A,可以将R22调小一点

网友:
又见粗犷风格洞洞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挺便宜的,8块多钱包邮,我看了下,差不多,电流误差没你说的那么大,后面有个电流微调的,可以试试调节 ...

8块多的车还有吗,给个车

网友:
做的不错的比较销魂,去年也做了一个比这个复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