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报废的14年购置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19-10-22):
停车困难车子经常不开,担心亏电打不着,于是14年在X宝购置了个应急启动电源,至今也用过3、4回,国庆期间想开车打不着,接了电源依旧(电源插充电器绿灯,以为是满电的)不行,无奈喊了保险救援,后来测了下应急电源电压只有10V左右,充电一直是绿灯,放置了到上周只有6V多了,周末冲了30小时回到了10V了,状态不对,估计一组电池挂了,拆开看看电池4S7P

量了下各组电压,3组在3V多点,还有一组只有0.7V,请教下这电芯能是A123?废物利用的化有哪个靠谱商家的电芯合适,谢谢。

网友A:
纯属个人观点:感觉蓝皮电池山寨感特强……

网友:
是动力电池吗?原先看到的只有充电宝大小。

网友:
不知保护板背面还有元件没!?看着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属个人观点:感觉蓝皮电池山寨感特强……

是的,不拆不知道,一拆惊一跳,有些东西还是自己动手靠谱点

网友B:
如果空间够,用3S动力锂电池。可用1280120电池,性能足够。也可用40900电池。还可以用钛酸锂电池。我用的是拆车三元锂电池diy的,成功救援了4辆车了。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见这种电芯的

网友:
看焊点比较山寨啊,换正经的动力电池就行,价格有点贵

网友C:
磷酸a123就足以8颗

网友:
6并4串好多电池啊,保护板看起来不靠谱,太简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磷酸a123就足以8颗

山寨的用了足足24颗!但是比8颗A123还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空间够,用3S动力锂电池。可用1280120电池,性能足够。也可用40900电池。还可以用钛酸锂电池。我用的是 ...

你用的是多大的电池?18650的话6节都够呛。

网友:
感觉真山寨,鬼知道用的这是什么电池芯

网友:
锂电池不能满电保存的,很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山寨的用了足足24颗!但是比8颗A123还便宜。

5块多一颗,山寨那些都是锂电池危险度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块多一颗,山寨那些都是锂电池危险度可想而知

没拆开前也不知道用了28颗这么多,到不了5块一颗,外壳,线和夹子也要钱的(夹子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多大的电池?18650的话6节都够呛。

长12cm,宽8cm,厚0.8cm。拆车的三元锂电池。早就没货了。6节18650锂电池肯定不行,就算是动力型的也不行。去某宝搜1280120锂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多大的电池?18650的话6节都够呛。

【图】【石家庄全爱改装车友会】DIY汽车应急启动电源_爱丽舍论坛_汽车之家论坛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086/78113918-1.html
这是我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