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 2.9 元包邮的欧普和美的 86 型 5 孔开关插座面板(墙壁暗装)

楼主(2019-10-22):
面板正面

面板背面

两者内侧的保护门、加固筋、螺丝孔设计可以说完全一致。

模块内部的铜条设计也基本一致。
但由于固定铜条外壳的形状不同,三孔处火和地的外壳加固筋略有不同……

Opple

Media

拆完背面拆正面,面板拆卸的卡扣位置完全一样。

Opple 面板

Media 面板

拆掉面板后,难辨雌雄,两者的加固筋设计完全一致……

Opple 面板是磨砂的,而 Media 是光滑的。
但这张照片中无法体现这点(可以去看第一张图中两者反光的差别)……

面板背面几乎完全一致

Opple 的螺丝都是银色的

Media 的螺丝都是金色的

Opple 两侧角落的加固筋都是横向

Media 两侧角落的加固筋都是纵向

Opple 电线插入口

Media 电线插入口

Opple 外包装,上面字很多,因为说明书是印刷在其上的。
上面还特别叮嘱,如果面板有质量问题,换货时需要出示此物。

Media 则内附一张说明书,所以就简单很多。

说明书正面为保用证

说明书背面安装指南

网友:
欧普的还可以,前年进了几十个2.8元包邮

网友:
家里都用的欧普的插座,就是便宜,手感不如德力西的,德力西的插入省力,拔出润滑,不费力,欧普的插入费力,拔出费力。
开关欧普的也是便宜,不顺滑,不如德力西的有手感,打开里面看过,弹簧生硬。

网友A:
正泰的正在免费送86五孔,质量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泰的正在免费送86五孔,质量还行

可以m个衔接吗?

网友:
记得这货头几年好像是1.X包邮,也囤了不少个。

网友:
全塑的比钢板的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泰的正在免费送86五孔,质量还行

求链接,求链接

网友:
用用正品的西蒙 就知道什么叫爽滑

网友:
之前无聊几毛钱刷了一箱插座,结果装修公司答应送全屋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