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松下台灯HH-LT 0220 电池

楼主(2019-10-22):
2017年68元买的“松下”台灯 HH-LT0220 。 不到两年的时间,续航就不行了!!!拆开换电池。买了个松下的电池组。更换完了后 6800ma,改了下电路板,把控电流的电阻换成122了,这样可以从400ma 升到1A,就这样也需要充半天。

网友:
可以换充电板了,快充的那种

网友A:
PCB散热不行的话,就算设置成1A过了一段时间过热就会保护,然后电流就没有1A了。
线性充电器问题就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散热不行的话,就算设置成1A过了一段时间过热就会保护,然后电流就没有1A了。
线性充电器问题就 ...

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