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欧司朗镇流器问题

楼主(2019-10-22):
咸鱼买了两个,一个好的,一个点亮后就灭,然后再点亮,无限循环……工作时,镇流器滋滋响,声音不大。

网友:
一般不会啊,这种有故障自锁保护的。。。

你互相交换下灯管试试。。。不行就是哪个原件不稳定了。。。

楼主:
应该是某个原件不稳定,接电连接灯后,电路板上滋滋响,原件结合紧密,判断不了是哪个,感觉像是电感吧

网友:
电容好像鼓包了

网友:
450v10u那个   鼓包了。

楼主:
没有鼓包,拍摄角度问题。

网友:
多少钱一个买的?

楼主:
两个65块包邮,全新的,坏的卖家退了30块钱,不算便宜,但这型号的镇流器,带动灯管,手机摄像没有频闪,普通电子镇流器是有频闪的,包括松下,欧司朗低端镇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65块包邮,全新的,坏的卖家退了30块钱,不算便宜,但这型号的镇流器,带动灯管,手机摄像没有频闪,普 ...

功率因数0.9以上的如果没有二级储能,就会有频闪。。。不单是高低端的问题。。。
这个应该是旗舰了,有主动PFC,功率因数高还没频闪。。。

40W以内的0.5功率因数节能灯也没有频闪的

楼主:
我手头有很多电子镇流器,松下的,欧司朗,杂牌山寨的,唯独这个,有手机摄像,没有一点频闪。电感镇流器,用手机摄像,频闪频率低,应该是工频频率。

楼主:
品牌的,有这几个,呵呵。

网友(2020-03-09):
买个古董优质30瓦电感镇流器替代,这个玩意配合优质启辉器会很好用。

网友:
口水级别的东东啊…